AOD4185在使用中为何总是会坏掉

楼主(2017-10-04):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管子电流不够,所以用了2个并联?
还有,灯的内阻是多少?电流多大?
怎么控制的?多大频率?控制电压多高?
这些都有很大的影响,不说,别人没法判断啊。

网友B:
不管这电路是否合理,说真的AOD的管子似乎假货特别多。
我有个供货商,我要买AOD管子,他建议我不要买,尽量用别的代替吧。他说他卖出去的,客户都反应坏的挺多,他自己也搞不清是不是货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