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改进 驱动电机和舵机

楼主(2017-10-05):
各位朋友大家好  本人在制作 单片机控制舵机和直流小电机的系统的的过程中。遇到电路问题 电路连接请看图
本作品是由12V航模电池供电  经集成稳压模块(图中蓝色的) 将至7V 后输出舵机和L298N驱动 舵机可以正常工作。但是由L298N控制的5V小电机(带些负载)无**常工作。
现象 转速慢 有时堵转(将电机直接连接5V电源可以正常转动,切速度很快。由此得不是硬件电机的问题)。电机可控由此得不是程序问题。请大家指点一下如何解决

网友A:
“ 电路连接请看图”
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电路连接请看图”
图呢?

不好意思   头一次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电路连接请看图”
图呢?

说简单些  就是 航模电池经稳压器变7V后并联输出舵机和L298N   供电

网友B:
可以截图后,然后上传图片

网友C:
测量电压,包括驱动器输出和电源输出的电压,判断是驱动器问题还是电源容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