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请教一个关于助听器二块模块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7-10-05):
高手们:我在网上购买了二块助听器放大模块,分别是:K472驻极体话筒放大板和MAX9814高性能驻极体话筒AGC放大模块,我想把K472模块作为话筒放大板来使用,而MAX9814带AGC电路的模块去掉话筒作为K472模块后级放大作用,再接入PAM8403功放,不知道是否可行,不过我试过了没有一点声音,是不是K472输出阻抗太大了造成的吗?而9814模块去掉话筒之后,其输入阻抗应该是很大的,这个应该没问题的,是否可以在K472模块输出段再加一级阻抗转换电路,是其输出阻抗变小,然后再接入MAX9814,这样是否可行,谢谢高手们给以支持和解答哦。K472和MAX9814二个模块绝对好的。

网友A:
调整好各自的电平就可以用,你确定可以接受两级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好各自的电平就可以用,你确定可以接受两级的噪声?

师傅您好,谢谢您的回复,这块K472驻极体话筒放大板性能相当优良的,制作助听器挺好的!

网友B(2021-02-21):
没有电路图不好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