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控制AD7606的时钟问题

楼主(2017-10-05):
请问各位大神,用FPGA控制AD7606,时钟上有没有一个范围(最高最低时钟频率),能不能实现通过上位机发的指令选择AD7606_module的时钟,从而实现AD7606高采样率和低采样率的切换?

网友A:
FPGA控制外设,特别是外接IC,需要仔细阅读数据手册,最好的学习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