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LCD1602显示数字时钟设计

楼主(2017-10-05):
按按键时时钟出现混乱,时钟也不走动,程序如下:求大佬帮助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miao,shi,fen,ri,yue,nian,week,flag,temp,key1n,count;
#define yh 0x80  //第一行的初始位置
#define er 0x80+0x40 //第二行初始位置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wr=P3^6;
sbit rs=P3^5;
sbit en=P3^4;
sbit SCLK=P1^0;
sbit IO=P1^1;
sbit RST=P1^2;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sbit key=P3^7;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uchar code tab1[]={"2017-10-05 THU"};
uchar code tab2[]={"00:00:00"};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液晶写入************************/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置为写入命令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en=1;//拉高使能端
        delay(1);
        en=0;//完成高脉冲
}
write_1602dat(uchar dat)
{
        rs=1;//置为写入数据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en=1;
        delay(1);
        en=0;
}
/*********************over***********************/
/********************ds1302****************************/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ACC=dat;
        RST=1;
        for(a=8;a>0;a--)
        {
                IO=ACC0;
                SCLK=0;
                SCLK=1;
                ACC=ACC>>1;
        }
}
uchar read_byte()
{
        RST=1;
        for(a=8;a>0;a--)
        {
                ACC7=IO;
                SCLK=1;
                SCLK=0;
                ACC=ACC>>1;

        }
        return (ACC);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
{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SCLK=1;
        RST=0;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
{
        uchar temp;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temp=read_byte();
        SCLK=1;
        RST=0;
        return(temp);
}
uchar BCD_Decimal(uchar bcd)
{
uchar Decimal;
Decimal=bcd>>4;
return(Decimal=Decimal*10+(bcd&=0x0F));
}
void ds1302_init()
{
        RST=0;
        SCLK=0;
        write_1302(0x80,miao|0x00);//允许写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写时分秒
{
        uchar gw,sw;
        gw=dat%10;
        sw=dat/10;
        write_1602com(er+add);
        write_1602dat(0x30+sw);
        write_1602dat(0x30+gw);

}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
{
        uchar gw,sw;
        gw=dat%10;
        sw=dat/10;
        write_1602com(yh+add);
        write_1602dat(0x30+sw);
        write_1602dat(0x30+gw);

}
void write_week(uchar week)//写星期函数
{
        write_1602com(yh+0x0c);
        switch(week)
        {
                case 1:write_1602dat('M');//delay(5);
                           write_1602dat('O');//delay(5);
                           write_1602dat('N');
                           break;

                case 2:write_1602dat('T');//delay(5);
                           write_1602dat('U');//delay(5);
                           write_1602dat('E');
                           break;

                case 3:write_1602dat('W');//delay(5);
                           write_1602dat('E');//delay(5);
                           write_1602dat('D');
                           break;

                case 4:write_1602dat('T');//delay(5);
                           write_1602dat('H');//delay(5);
                           write_1602dat('U');
                           break;

                case 5:write_1602dat('F');//delay(5);
                           write_1602dat('R');//delay(5);
                           write_1602dat('I');
                           break;

                case 6:write_1602dat('S');//delay(5);
                           write_1602dat('T');//delay(5);
                           write_1602dat('A');
                           break;

                case 7:write_1602dat('S');//delay(5);
                           write_1602dat('U');//delay(5);
                           write_1602dat('N');
                           break;

}
}
lc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wr=0;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指针加一
        write_1602com(0x01);
        write_1602com(yh+1);//字符写入的位置
        for(a=0;a<14;a++)
        {
        write_1602dat(tab1[a]);
        //delay(3);
        }
        write_1602com(er);
        for(a=0;a<8;a++)
        {
        write_1602dat(tab2[a]);
        //delay(3);
        }

}
void keyscan()
{
   key=0;
        if(key1==0)//key1为功能键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key1n++;
        if(key1n==9)
                key1n=1;
        switch(key1n)
        {

        case 1: TR0=0;//关闭定时器
                        write_1602com(er+0x07);//写入光标位置
                           write_1602com(0x0f);//设置光标为闪烁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80|temp);//miao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er+4);//fen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er+1);//sh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4: write_1602com(yh+0x0c);//week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5: write_1602com(yh+0x0a);//r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6: write_1602com(yh+0x07);//yue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7: write_1602com(yh+0x04);//nian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8:
                        write_1602com(0x0c);//设置光标不闪烁
                        TR0=1;//打开定时器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00|temp);//miao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

        }

        }
        if(key1n!=0)//当key1按下以下。再按以下键才有效
        {

        if(key2==0)  //上调键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switch(key1n)
        {
        case 1: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6,miao);//写入新的秒数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80|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er+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 2: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3,fen);
                        temp=(fen)/10*16+(fen)%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2,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er+4);
                        break;
        case 3: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0,shi);
                        temp=(shi)/10*16+(shi)%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4,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er+1);
                        break;
        case 4:week++;
                        if(week==8)
                                week=0;
                                write_week(week);

                        write_1602com(yh+0x0c);
                        break;
        case 5:ri++;
                        if(ri==31)
                                ri=0;
                        write_nyr(9,ri);
                        temp=(ri)/10*16+(ri)%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6,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yh+10);
                        break;
        case 6:yue++;
                        if(yue==13)
                                yue=0;
                        write_nyr(6,yue);
                        temp=(yue)/10*16+(yue)%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8,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yh+7);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00)
                        nian=0;
                        write_nyr(3,nian);
                        write_1602com(yh+4);
                        break;

        }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switch(key1n)
        {
                case 1: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6,miao);//写入新的秒数
                        write_1602com(er+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 2: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3,fen);
                        temp=(fen)/10*16+(fen)%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2,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er+4);
                        break;

                case 3: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0,shi);
                        temp=(shi)/10*16+(shi)%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4,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er+1);
                        break;
                case 4:week--;
                                if(week==-1)
                                        week=7;
                        write_week(week);
                        write_1602com(yh+0x0c);
                        break;
                case 5:ri--;
                                if(ri==-1)
                                        ri=30;
                        write_nyr(9,ri);
                        temp=(ri)/10*16+(ri)%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6,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yh+10);
                        break;
                case 6:yue--;
                                if(yue==-1)
                                        yue=12;
                        write_nyr(6,yue);
                        temp=(yue)/10*16+(yue)%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8,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yh+7);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
                        nian=99;
                        write_nyr(3,nian);
                        write_1602com(yh+4);
                        break;

        }

        }

        }

        }

}
void init()
{
        TMOD=0x11;
        TH0=0;
        TL0=0;
        EA=1;
        ET0=1;
        TR0=1;
}

void cmg(void)//数码管锁存函数
{
dula=1;
P0=0x00;
dula=0;
wela=1;
P0=0x00;
wela=0;
}
void main()
{

   cmg();//数码管锁存
        lcd_init();
        ds1302_init();
        init();
        while(1)
        {
                //TH0=(65536-60000)/256;
        //TL0=(65536-60000)%256;

keyscan();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miao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1));
        fen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3));
        sh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5));
        r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7));
        yue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9));
        nian=BCD_Decimal(read_1302(0x8d));
        week=BCD_Decimal(read_1302(0x8b));
        if(count==18)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ri++;
                                                if(ri==31)
                                                {
                                                        ri==0;
                                                        yue++;
                                                        if(yue==13)
                                                        {
                                                                yue=0;
                                                                nian++;
                                                        }
                                                        write_nyr(3,nian);
                                                }
                                                write_nyr(9,ri);
                                        }
                                        write_sfm(0,shi);
                                }
                                write_sfm(3,fen);
                        }
                        write_sfm(6,miao);
                }

        //write_week(week);
}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楼主:
按键没问题,ds1302日期和时间信息没有转字符串

网友A(2017-12-05):
楼主你好  你的数字钟主要功能是什么

网友B:
一步一步的,先把时钟给调通,再往上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