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149的管脚电平标准?

楼主(2017-10-06):
想问一下430F149的管脚电平标准是啥,低电平多少,高电平多少,另外想问下有没有人用过示波器发出连续的数字序列,接到单片机IO口?

网友A:
看数据手册,都有的。

网友B:
有些示波器有1k的方波,不过推荐使用信号发生器

网友C:
这个是跟给MCU供电的电源相关系的

网友C:
在MCU 的设计资料中都会有IO的电平的介绍的

网友D:
该电平的一本比MCU的电压低一点,0.1-0.3V左右的

网友D:
记得不是很特清楚的,下去的在查下资料的

网友E:
原则上输入低电平应该<0.6Vcc,输入高电平应该>0.8Vcc

网友E:
VCC = 3V     输入高   1.5~1.9V
VCC = 3V    输入低 0.9~1.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示波器有1k的方波,不过推荐使用信号发生器

请问一下,信号发生器发出一定频率的方波就可以了吗?然后可以接到单片机IO口上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信号发生器发出一定频率的方波就可以了吗?然后可以接到单片机IO口上吗? ...

可以。幅值选择3.3v就可以

网友F:
这个跟使用的电源相关系的

网友G:
高电平是2.4以上,低电平是2.4以下吧。

网友H:
TTL和CMOS不一样吧。

网友I:
是电压不能够标准吗?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J:
0.3VCC---0V为低电平,0.7VCC---VCC为高电平

网友G:
430 ,stm32之类的是 3.3v 0v

网友H:
正常供电的话都没有问题。

网友I:
现在驱动能力不足,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J:
高电平>2.0V 低电平<0.8V

网友K:
MCU的低电平的在0V左右的

网友L:
0.3VCC----0V为低电平

网友M:
单片机3 V供电时,1.9V以上为高电平,反之为低电平

网友N:
输入小于1/2VCC(电源电压)就是低电平

网友L:
0.7VCC---VCC为高电平

网友M:
单片机不一样,界定的范围应该也不一样吧。

网友N:
0-0.9V的电平一般就是低电平了。

网友O:
手册上应该有的,一般是个范围

网友P:
这个测量一下电压电平试试。

网友P:
示波器怎么可能输出数字序列?

网友Q:
引用 网友E:
VCC = 3V     输入高   1.5~1.9V
VCC = 3V    输入低 0.9~1.3V

有这么高么?低电平的。。。?

网友R:
使用上拉电阻,就不用纠结电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