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子装置控制系统的DSP设计方案

楼主(2017-10-06):
电力电子装置控制系统的DSP设计方案

摘 要 以TI公司的电机控制专用芯片TMS320LF2407aDSP为例,介绍电力电子装置中控制系统的硬件设计方案。包括DSP的电平转换、时钟、复位、译码、片外存储、键盘、液晶显示和E2PROM电路与必要的外围电路。 关键词 DSP 硬件设计 电力电子装置 PCB引言 在现代高性能电力电子和交流电机控制系统中,DSP已经取代了微控制器成为控制器的核心。其快速强大的运算和处理能力以及并行运行的能力,满足了电力电子装置控制系统对实时性和处理算法复杂性的要求,并为不断发展的新理论和新算法的应用奠定了技术基础。 C240x系列DSP是面向数字控制系统的新一代数字信号处理器。该控制器集实时处理能力和控制器设计功能于一身,为控制系统应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其内部的哈佛结构使数据空间和程序空间分离,独立的数据总线和程序总线允许程序数据同时操作;专用的硬件乘法器极大提高了运算速度;具有独特的逆寻址方式,能高效地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运算;指令系统采用流水线操作,减小了指令周期;采用内存映射方式管理I/0,能灵活方便地扩充外围电路。
1 主电路硬件设计
1.1 系统总体设计 一般电力电子装置控制系统的总体结构。详细介绍各单元的功能与硬件电路。
1.2电平转换 TMS320LF2407a(以下简称2407a)采用3.3V电,减小了芯片功耗;但常用直流电源为5V,因此必须考虑电平转换问题。一种方法是直接采用可调直流电源获得3.3V电压,但这样很难保证电源电压的稳定性,影响DSP的正常运行。另一种方法是采用专门的电源芯片,将5 V电压降为3.3 v。TPS76833、TPS76HD318、MAX604为常用的电平转换芯片。采用MAX604实现电子转换的电路。并联于电源与地之间的电容起稳压作用。
1.3 时 钟 与一般微处理器不同,C240x系列DSP利用挂接在片内外设总线上的锁相环时钟模块(PLL)合成系统需要的各种时钟信号(CPU时钟、系统时钟、模拟时钟和看门狗时钟)。外部时钟信号经PLL倍频后合成系统时钟频率。外部时钟信号由lO MHz晶振提供,通过系统控制和状态寄存器(SCSR1)设置4倍频因子后,2407a DSP以最大时钟频率(40MHz)工作。通过检查DSP时钟输出引脚(CLK0UT)的频率,可以判断DSP芯片是否已开始正常工作。PLL模块使用外部滤波器回路来抑制信号抖动和电磁干扰。滤波器回路由PLL接在滤波器输入引脚PLLF和PLLF2之间的电阻Rl和电容Cl、C2组成。电容Cl、C2必须为无极性电容。在不同的振荡器频率下,R1、Cl、C2的取值不同,常用的参数组合如表l所列。PLL模块的电源引脚PLLVCCA分别通过磁珠和0.1μF的电容与数字电源引脚VDD和数字地引脚VSS连接,构成低通滤波电路,保证时钟模块的可靠供电。
1.4 片外存储器 2407aDSP可以访问的程序存储空间为64K字,根据MP/MC引脚的电子决定其配置方式。当MP/MC为低电平时,片内Flash存储空间使能,地址范围是0000h~7FFFFh,8000h~FFFFh的地址留给外部程序存储器。当MP/MC为高电平时,片内Flash被禁止,64 K字存储空间全部位于外部程序存储器中,即只能从片外存储器中读取数据,使得仿真调试时通过仿真器对程序修改比较容易。2407a DSP有64K的16位数据存储器空间,32 K字的内部存储器地址范围是0000h~7FFFh,包括存储器映射寄存器、DARAM和外设映射寄存器。另外,地址范围是8000h~FFFPh的32 K字留给外部数据存储器空间。片外存储器的选择主要考虑电压、容量、速度等指标。本文采用工作电压3.3 V,容量64K×16位,访问时间15 ns的高速静态RAM,IS6lLV6416-15T作为片外存储器。如图4所示,片外存储器的数据、地址线分别与DSP对应相连;输出使能引脚OE和输入使能引脚WE分别与DSP的读选通DSPRD相连。仿真调试时,用跳线把片选引脚DSPWE与DSP的程序空间选通引脚CE相连,当外部程序存储器用。程序烧写到片内Flash后,把片选引脚CE与DSP的数据空间选通引脚DSPDS相连,当外部数据存储器用。
1.5 译码电路 GAL器件是在PAL器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逻辑器件。作为一种可电改写、可重复编程、可加密的新型可编程逻辑器件,它具有速度快、容量大、功耗低而且设计灵活的优点。本文采用GAL16V8D作为译码芯片,输入信号有DSP读使能、写使能、数据空间选通、程序空间选通、I/O空间选通和高5位地址线,通过逻辑组合后,输出A/D等外围器件的片选信号
1.6 复位电路 2407aDSP有两种复位源,外部复位引脚复位和程序监视定时器(看门狗)复位.复位引脚(133)是一个I/O脚,正常状态通过上拉电阻接电源。当有内部复位事件发生时,该引脚被驱动为低电平输出方式,给系统中其他芯片提供复位信号;当有外部复位事件发生(手动复位、上电复位、欠电压复位等)时,该引脚为输入方式,同时将复位中断向量0000H加载到程序计数器PC中,使程序重新开始执行。TL7705A具有处理上电复位、欠电压检测复位、手动复位的功能.本文用它来实现外部复位信号管理功能,其复位信号输出引脚与DSP的复位引脚相连。
1.7 串行E2PROM 由于被烧写到片内程序Flash中的程序在运行时不能被改写,而实际工作状态中又要根据需要对一些参数进行设置,因此,为控制系统扩展了一块型号为X5043PI-2.7,存储容量为4K的串行E2PROM,与DSP的串行外设接口模块(SPI)连接实现参数设置、存储功能。
SPICLK为SPI单元的时钟信号输出引脚,为X5043PI-2.7提供时钟信号。SPISIMO为从动输入、主动输出引脚,与X5043 PI-2.7的从动输入引脚相连;SPISOMI为从动输出、主动输入引脚,与X5043 PI-2.7的从动输出引脚相连。SPISTE作为一般I/O口使用,为X5043PI-2.7提供片选信号。
2 外围硬件电路设计
2.1 信号调理与A/D转换 电力系统中的电压电流信号一般不能直接送到A/D器件的输入端供转换,而要先经PT、CT将电压电流降低,再经过互感器、信号调理等预处理后供A/D转换。反馈电阻R2和R3用来调节输出信号的大小。电容C2及可调电阻R1用来补偿互感器的固有相移。电容Cl和C5是400~l000pF的小电容,用来去耦和滤波。两个反接的二极管用来保护运算放大器。运算放大器视精度要求而定,常用精度和稳定性良好的OP07。运算放大器电源电压通常取±15V或±12V。运放LT084接成射极跟随的形式,起到阻抗匹配的作用。
A/D转换是控制系统中的必备重要环节,其转换精度决定了整个控制系统性能的优劣。虽然2407aDSP内置10位高速A/D模块,但该模块存在以下缺点;只能接收0~3.3V的单极性信号输入,对于交流信号需要另外设计限幅抬压电路;同一排序器内各通道串扰严重;10位的转换精度难以满足高性能系统的要求。本文选用Maxim公司的14位高速A/D芯片MAXl25作为外部模数转换器。其输入信号范围±5 V,通道最大承受过压可达±17V,简化了信号调理电路;单路转换时间3μs;拥有A、B两组信号输入端,每组四个输入通道,内置四路采样保持器。MAXl25可以和DSP并行工作,从而减轻了DSP的工作负担。MAXl25数据、地址线通过总线隔离驱动芯片74HC245与2407aDSP的数据线连接,片选信号由GAL提供。
2.2 键盘与液晶显示 2407a DSP有多达41个通用、双向的数字I/O引脚,其中大多数都是基本功能和一般I/O功能复用。将IOPF0~IOPF5六个端口设置为一般I/O口输入方式,实现键盘输入功能。液晶显示器采用内藏T6963C控制驱动器图形液晶显示模块。T6963C是大规模点阵式图形液晶显示控制器,通过8位并行数据总线和一组控制总线进行指令和数据传递。采用间接控制方式实现对液晶显示模块的控制,即DSP的IOPE0~IOPE7与T6963C的数据线相连,IOPB4~IOPB7分别与T6963C的写选通信号、读选通信号、片选信号和通道选择信号相连,实现控制功能。与直接访问方式相比,间接方式减轻了总线负担。

网友A:
DSP的电平转换、时钟、复位、译码、片外存储、键盘、液晶显示和E2PROM电路与必要的外围电路。这些都是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