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FOC高频注入,无需要求电机的凸极性

楼主(2017-10-06):
FOC高频注入,在无感FOC带载启动,低速运行,有其优势,但涉及的算法一般MCU,DSP原厂不提供源代码,只提供库,对MCU的需求也高,像TI的C2000系列,ST的M4等,这些芯片的价格不亲民,应用就很难进入“寻常百姓家”。另外,高频注入,也是出名的难调。

用到一款高性价比的芯片,FOC Demo板淘宝上只需38元,用这款JMT1808R的芯片做FOC控制一年多了,这款73MHz的51加单MAC DSP芯片,性价比高,FOC性能在M3这个档次,价格要便宜不少。

优酷上有用这款芯片实现高频注入的视频。这款芯片做高频注入,的确是非常合适,因为芯片带Cordic,所以产生注入的高频信号容易;因为带DSP,实现带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PI, PLL等容易。

另外,优酷上所用的电机,没有凸极性。

网友A:
ST的F0,F1,F3等都可以;F4当然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F0,F1,F3等都可以;F4当然贵了

ST不错的,只是:
1、FOC只有库,不开放源码
2、ST贵的如F4,F3, 做HFI的自然OK,不贵的要外接运放等,而F0这类的性能又差了点,性价比不高。

还有,F0, F1是不支持HFI的。见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不错的,只是:
1、FOC只有库,不开放源码
2、ST贵的如F4,F3, 做HFI的自然OK,不贵的要外接运放等,而F ...

你卖芯片的吧;
既然开源,为什么不把开源的资料发来,让大家学习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不错的,只是:
1、FOC只有库,不开放源码
2、ST贵的如F4,F3, 做HFI的自然OK,不贵的要外接运放等,而F ...

F303C8T6也不贵的,有些渠道比103C8T6还便宜;

另外你说的那款芯片,好像3元左右吧;听别人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卖芯片的吧;
既然开源,为什么不把开源的资料发来,让大家学习下呢; ...

我们是IDH,也只是用此芯片做方案,同原厂合作比较好。上传一点FOC的资料,更多的,如开源代码等,可以找原厂,找淘宝。
淘宝上有 jmt808r foc demo板,配上开源FOC软件,也是一种途径。

游总应该比你们厉害,看看游总经常给大家分享好东西就知道了,你们应该是竞争关系

网友B(2018-12-14):
楼主 FOC demo板 38块的有地址连接吗?

楼主(2019-02-19):
引用 网友B:
楼主 FOC demo板 38块的有地址连接吗?

在TB上找一下“JMT1808R FOC”,就可以找到,原来是有38元的无感和58元的板子,现在只看到有58元的,支持无感和有感FOC。

请注意:FOC Demo板上的开源软件是正常的有感和无感FOC,而高频注入部分是没有开源的。

网友C(2019-06-02):
原来有这么多兄弟在研究高频注入,最近在研究高频注入,已搞定。

大师 能不能交流交流,最近搞高频注入,求指点
老哥 你在研究高频注入吗 ,我最近也在看这个,卡主了问下simulink仿真,我用的高频注入方波加龙贝格算法,目前结果不准确。看到留言,希望大神交流,万分感谢,QQ294855320

网友D(2019-07-02):
太坏了,源码不分享

网友E(2021-06-01):
兄弟,我也在弄这个玩意,不知道怎么下手哦

网友F(2022-08-03):
                    一般不会开源的,那他芯片卖给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