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很好的电路,有了解的来帮我们解答

楼主(2017-10-06):
在太阳能控制器中看到一个比较好的电源电路,功耗低,电路简单,请大神们指导。

VR1用什么IC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呢?

VR1用什么IC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呢?

楼主:
这个是VR1的丝印,电路中的VR1脚位放置不一定正确。

网友A:
这个电路真不好。

网友B:
这个图纸不合逻辑,有错误

网友C:
如何好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纸不合逻辑,有错误

是的,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放反了。

楼主:
5V给单片机供电,这个电路的VR1不发热。开始以为因为共正极和该电路特殊设计产生的效果,其实用LDO就可以实现。和朋友讨论最后得出结论该电路使防止反接设计,刚好也应了说明书中提到的防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