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如何降低pic12f1822功耗 现在休眠是18uA 不休眠是24uA

楼主(2017-10-06):
请教如何降低pic12f1822功耗 现在休眠是18uA 不休眠是24uA

网友A:
睡眠之前把所有的输入io要吗配置内部上拉,要吗配置下拉,

网友B:
检查IO状态,还有看有没有片内LDO,是否关闭掉了?有的版本,带LDO和不带LDO的型号是分开的,看注意了没有。另外注意2uA达到的条件,RTC,比较器,BOR之类的是不是关闭掉了。

网友C:
把工作频率降低

网友D:
这个需要软硬件统筹设计,一个个模块去查

网友E:
初始化没有用到的寄存器,关闭ad,看门狗。

网友F:
MCU掉电侦测关了没了,这货是用电大户

网友G(2017-11-07):
建议用低功耗的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