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相电的相序检测原理

楼主(2017-10-06):
求三相电的相序检测原理,只是三相电,不包含零线。
能够检测出反接、缺相。
谢谢。

网友A:
你得说清楚具体应用,如果只是要知道三相电的相序,那么用最传统的电容+灯泡法即可。如果是用在电子系统中,那么要说明系统的性质和资源,要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

网友B:
电阻分压后驱动三个光耦,就可以得到三个相位120的半周波形,输入MCU的IO,有效顺序为A,B,C时正常,反之逆相,相位不对时少相

楼主(2017-12-18):
引用 网友A:
你得说清楚具体应用,如果只是要知道三相电的相序,那么用最传统的电容+灯泡法即可。如果是用在电子系统中 ...

借鉴了一款别人的电路,是用单片机来采集缺相、逆相信号,然后显示出来的。

楼主:
原理图如下:

网友C(2019-07-07):
你好
这电路能正常检测错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