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示波器如何发出连续的数字信号

楼主(2017-10-06):
(无正文)

网友A:
信号发生器?

网友B:
很多示波器有校准信号,大都为1kHz, 0~5V的方波。

网友C:
推荐使用信号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使用信号发生器

请问一下,信号发生器发出一定频率的方波就可以了吗,如果想把信号接到单片机的IO口可以实现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信号发生器发出一定频率的方波就可以了吗,如果想把信号接到单片机的IO口可以实现吗 ...

可以的。信号发生器发出的信号幅值、频率、波形等都是可以调的,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信号发生器发出的信号幅值、频率、波形等都是可以调的,很方便 ...

谢谢..还有个问题就是信号发生器和单片机怎么连啊..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口的那个线怎么连到开发板的插针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个问题就是信号发生器和单片机怎么连啊..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口的那个线怎么连到开发板的插针上.. ...

直接连上就可以啊,信号发生器的地连接到开发板的GND,输出的信号连到相应的io
建议用3.3v或者3v的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连上就可以啊,信号发生器的地连接到开发板的GND,输出的信号连到相应的io
建议用3.3v或者3v的幅值 ...

G:\IMG_20171010_100612

但是信号发生器是这种线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信号发生器是这种线啊

就是都是那种圆头的啊,怎么接到插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