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朋友帮忙找到该芯片

楼主:
PSOP-8 芯片,,上面只有代码BB50R,可以看到大概的原理图。。。1,2脚输入,8脚输出,7脚接地,其它脚均接104电容到地

网友A(2017-10-08):
原理图呢?

网友B:
做什么产品的知道么?

楼主:
是一个调压芯片 0-24V调节 1,2脚:VIN  4脚:FB  7:GND 8:VOUT   其它的引脚都是接104电容,再接到地

楼主:
PSOP-8封装

楼主:
做美容仪器,射频机

网友C:
有点像功率放大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有点像功率放大芯片

但是又没有输入

楼主:
只有这个。。其它的控制电路,,和这个芯片没相关的。。。。。在网上找了,也没找到和这个相对应脚位的

楼主:
其它的芯片也有这个功能,就是脚位不一样。。。

楼主:
我在网上也找了,,,有相关功能的。。但就是脚位不一样。。。。现在的问题是:板已经做了很多。。要找到一样的脚位才行。。。。

楼主:
之前是跟别人拿的货,,现在没合作。。。所以想自己找。。

楼主:
郁闷。。一直没找到。。。。谁可以帮我找到。。。。有打赏!!!!

网友D:
不知道哦

楼主:
有应用过相关芯片的朋友。。希望出点意见。。。

网友E:
贴片还是直插的?直插的话,做个转接板,用别的型号的代替。

网友F:
是电源IC吧,应用时有不同的电压输出

楼主:
是电源芯片来的。。PSOP-8封装。。。

楼主:
大虾帮忙解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