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仿真下载问题求教

楼主(2017-10-06):
应用环境:CCS5.1 仿真下载时出现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Security Fuse has been blown
不知何故,请有识之士告之啊。

网友A:
有可能是FET有问题

网友B:
熔丝不一定是真的被烧断了。。

网友C:
应该可以通过BSL下入代码。

网友D:
电源电压不稳?,重新上电,再烧试试

网友E:
会不会是仿真器有问题啊?

网友F:
融丝烧断了就不能用JTA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