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连续跑两次周期中断 才进一次ADC中断

楼主(2017-10-06):
ADC, dc, AD
连续跑两次周期中断 才进一次ADC中断 不知何故,请有识之士告之啊。

网友A:
估计有那个地方,标志位没清。

网友B:
我猜你自己的代码可能没问题,会不会跟开发环境有关系?

网友C:
周期数的统计和它实际停在中断处让你查看不是一个线程,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

网友D:
用第一次进ADC 中断 CCS的那个CLOCK 那个功能清零。

网友E:
我用机器周期看,也不是每个周期都能跑进周期中断 和 ADC中断

网友F:
中断乱跑?还有什么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