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如何制作一个直径16公分的圆形LED充电灯?

楼主(2017-10-07):
请教各位师傅,如何制作一个直径16公分的圆形LED充电灯?

网友A:
多大功率呢?
将LED排列成一个圆,分组串联,建议电压在24V以下,然后再做个电源,接上去就亮了。
个人以为,不嫌体积大的话,还是用变压器做个线性电源吧,可以用一辈子不会坏。

网友B:
直径是PCB或外壳决定的,LED用多个,根据需要的总功率和单个LED的功率决定个数,直流驱动用恒流或电阻限流即可。电池和充电电路根据你用的电池类型和电压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