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fmepg做mux复用的存储数据的提取(转载)

楼主(2017-10-07):
fm, TE, vi, IO, WRITE
关于ffmepg做mux复用的存储数据的提取

1、添加1个缓存区
在libavformat/avio.h中的AVIOContext结构体中添加
typedef struct AVIOContext {

    ... ...
    int con_size;
    char con_buffer[1000*1024];
} AVIOContext;

2、修改写数据到文件为写一帧或者一个包到缓存区 ,同时关闭写文件的通道
在libavformat/aviobuf.c 的 writeout 中修改(注意,这里可能把一帧拆为多个包写入)
static void writeout(AVIOContext *s, const uint8_t *data, int len)
{
    if (s->write_packet && !s->error) {

        memcpy(s->con_buffer+s->con_size,data,len);
        s->con_size += len;
        if(s->con_size > 1000*1024)
        {
            printf("frame size full !!!\n");
        }

        /*
        int ret = s->write_packet(s->opaque, (uint8_t *)data, len);
        if (ret < 0) {
            s->error = ret;
        }
        */

    }
    s->writeout_count ++;
    s->pos += len;
}

3、在app中把数据从管道保存下来:
这里在做数据复用的时候,进去之前,先把上一帧的数据清零,再执行,同时提取走这一帧数据;
            ret = av_interleaved_write_frame(oc, &pkt);

网友A:
这个先参考的看下,不是很明白的

网友B:
看的不是很明白的,还需要过来学习的

网友C:
这是嵌入式的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