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3516a 中 online 与 offline 有什么区别 ?

楼主(2017-10-07):
hi3516a 中 online 与 offline 有什么区别 ?

VI 和VPSS 的协作模式分为以下2 种(模式切换由load 脚本参数控制,对应sys 模块参数vi_vpss_online):

        VI/VPSS 离线模式是指VI 进行时序解析后将图像数据写出到DDR,VPSS 从DDR 中载入VI 采集的数据进行图像处理,是传统Hi3518/Hi3520D 等芯片的VI/VPSS 的协作模式。

        VI/VPSS 在线模式是指VI 进行时序解析后直接在芯片内部将数据传递到VPSS,中间无DDR 写出的过程。在线模式可以省一定的带宽和内存,降低端到端的延0时。需要注意的是,在线模式时,因为VI 不写出数据到DDR,无法进行CoverEx、OverlayEx、Rotate、LDC 等操作,需要在VPSS 各通道写出后再进行Rotate/LDC 等处理,而且有些功能只在离线下能支持,比如DIS.

网友A:
VI/VPSS 离线模式是指VI 进行时序解析后将图像数据写出到DDR,VPSS 从DDR 中载入VI 采集的数据进行图像处理,是传统Hi3518/Hi3520D 等芯片的VI/VPSS 的协作模式。

网友B:
这个不会就是在线与离线的设计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