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ubuntu镜像到内部eMMC

楼主(2017-10-07):
安装ubuntu镜像到内部eMMC

个人比较喜欢ubuntu的系统,BBB上已经更新到13.10了,当然紧跟形势,let's do it.之前集中安装发发都试过,觉得这个安装方便时间短,而且插入带系统的sd卡无需再按下S2按键即可从sd启动,移除sd卡即可从内部emmc启动,非常适合调试运行,强烈推荐。
一、下载并解压镜像到sd卡
1、首先下载镜像
2、找一个大于等于2G的tf卡,连上读卡器到电脑,如果你用的linux系统,很简单
     首先在磁盘管理里面卸载分区,然后执行
  • xz -cd ubuntu-saucy-13.10-armhf-3.8.13-bone30.img.xz > /dev/sdb

注意:权限不够加上sudo,设备名/dev/sdb请依据自己系统里面的表示判断,fdisk -l指令或磁盘管理工具里面可以查看到
  • # ls -al /dev/sdb*
  • brw-rw---- 1 root disk 179, 0 Apr 26 20:48 /dev/sdb0
  • brw-rw---- 1 root disk 179, 1 Apr 26 20:49 /dev/sdb1
  • brw-rw---- 1 root disk 179, 2 Apr 26 20:49 /dev/sdb2

如果你是win系统,请使用以下软件烧录到SD卡,
3、等待5分钟左右,sd卡启动盘制作完成。

二、安装系统到emmc1、usb转串口线接狗板J1的1(GND),4(TXD),5(RXD);收不到的话4、5交换一下试试。
波特率115200-8-N-1
2、插入刚做好的启动sd卡,按下sd卡槽旁边的S2按键再上电,直到灯亮起松手,通过串口终端可以看到启动信息。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 username: ubuntu
  • password: ubuntu

3、现在我们要把系统安装到emmc怎么做呢,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之前在做系统镜像的时候把ubuntu-saucy-13.10-armhf-3.8.13-bone30.img.xz文件拷贝到镜像分区里面,那么在这里执行
  • sudo su
  • xz -cd ubuntu-saucy-13.10-armhf-3.8.13-bone30.img.xz > /dev/mmcblk1

其中/dev/mmcblk1是你内部emmc的地址,可以通过 fdisk -l查看

大概5分钟后安装完成。
第二种方法是从网上下载镜像。
在连接网线的前提下执行下面命令

从网络下载,之后执行上面的命令即可。

三、更新验收
1、执行命令
  • mkdir test
  • ls

在目录下建立一个test的文件夹。
然后断电,去掉sd卡重新启动,查看目录下不存在test文件夹,说明现在是在emmc里执行的。
顺便更新下系统
  • sudo apt-get updata

2、以后加入你编译了新的系统到sd卡,插上上电既可以从sd卡启动,测试完毕断电拔掉sd卡即恢复到内部emmc启动,是不是很方便呢。

网友A:
解压缩镜像文件是关键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