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集成运放的直流偏置问题

楼主(2017-10-07):
由运放构成的双电源交流放大器如图所示, R1使运放同相输入端形成直流通路(静态输入电位为0V),内部的差分管得到必要的输入偏置电流;RF引入直流和交流负反馈,并使集成运放反相输入端形成直流通路,内部的差分管得到必要的输入偏置电流。

1、怎么理解这个RF使集成运放反相输入端形成直流通路,内部的差分管得到必要的输入偏置电流?

2、由运放构成的同相输入交流放大电路如图所示,电源Vcc通过R1和R2分压,使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Vcc2;由于C隔直流,使RF引入直流负反馈,静态时运放输出端的电压V0=V-V+=+Vcc2。运放的输入级采用差分放大电路(两输入端对应差分对管的基极),上图中同相输入端电位很明确,而反相输入端电位是如何实现为Vcc2,或者说RF如何实现反相输入端的偏置的?
望大家看一下,能详尽的解释一下,最好能解释得基础一些,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感觉模电运放部分学得模模糊糊的,先谢了。。。。。。。。。。。

参考集成运放内部电路,集成运放两输入端对应差分电路对管基极

网友A:
“上图中同相输入端电位很明确,而反相输入端电位是如何实现为Vcc/2,或者说RF如何实现反相输入端的偏置的?”
只要知道运放工作于线性区时两输入端“虚短”,即两输入端电位相同,即可。

网友A:
第一幅图,100uF电容应该去掉(短路)。此电容在此没有什么好处,只会增加成本。

网友B:
“1、怎么理解这个RF使集成运放反相输入端形成直流通路,内部的差分管得到必要的输入偏置电流?”

由运放输出(一个受控电压源)通过Rf给运放的负输入端给出偏置电流。

“2、由运放构成的同相输入交流放大电路如图所示,电源Vcc通过R1和R2分压,使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Vcc/2;由于C隔直流,使RF引入直流负反馈,静态时运放输出端的电压V0=V-≈V+=+Vcc/2。运放的输入级采用差分放大电路(两输入端对应差分对管的基极),上图中同相输入端电位很明确,而反相输入端电位是如何实现为Vcc/2,或者说RF如何实现反相输入端的偏置的?”

反相输入端电位“静态时”为Vcc/2,是因为存在极深的负反馈而至。这也就是运放电路分析时常用的“虚短”概念。

网友C:
不考虑电路:
一般来说运放 两种输入结构:1:三极管、 2:mos
1、三极管是流控流器件 即 ib控 ic。所以需要有 ib 此ib即偏执电流 此电流一般在nA到uA级
2、mos管是压控流器件 Vgs控 ids ,gate几乎不需流入电流。ib在fA到pA级
偏置电流在:输入端连接大电阻的时候、在前级微弱电流时、在积分电路时(漏)、等情况需要考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一幅图,100uF电容应该去掉(短路)。此电容在此没有什么好处,只会增加成本。 ...

电容如果短路,输出会瞬间饱和!大电容隔直通交,交流信号形成反馈通路,信号放大,直流不参与放大,但给反向端提供偏置电压和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容如果短路,输出会瞬间饱和!大电容隔直通交,交流信号形成反馈通路,信号放大,直流不参与 ...

放心吧。
要不然,你搭个电路试试?或者仿真一下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