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国庆,动手做一个充电器

楼主(2017-10-07):
家里翻出一些元器件,做了个充电器,救活了一组充不进电的电动车电瓶,48V的电瓶,电压只有16V,用原配充电器无法充电了,一插上去就保护,用我做的这个充电器充了一夜,再用原配的充电器充电,充满后又可以骑20多公里了。
过了个有意义的十一

网友A:
不错,学以致用

网友B:
这个变压器哪里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变压器哪里拆的?

不是拆的,是新的,以前定做的,多了几个,一直放在抽屉里。
有三组输出:14V,8V,24V。
我把8V和24V串联起来,这样电压就够了,300mA左右的充电电流,能充到40V左右,再用原配充电器充电,就不会保护了。

网友C:
把电池拆开,加点稀硫酸,效果更好

网友D:
好像没有保护电路

网友E:
这个好像叫激活,预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没有保护电路

电压低,怎么充也不会过充,就不用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池拆开,加点稀硫酸,效果更好

电池密封完好,没有鼓包,应该没有没有水分挥发,就不补充电瓶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像叫激活,预充电

我不管它是不是激活,我就是考虑到原先电压过低,只有16V,接上原配充电器没法充电了,一插上就保护,我做个没有保护的充电器,先把电压抬高点,抬高到能让原配充电器充电就可以了。
没加滤波电容,脉冲充电似乎也不错。

网友:
安全措施没到位哈,

网友F:
变压器+二极管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二极管整流...

还有5个并联的限流电阻。。。。

网友G:
随便用高压的稳压电源激活一下也可以的,市场上的充电器,要求电瓶起始电压必须大于一定值才可以充电。

网友H:
变压器不错,还可以简化,整流用一个二极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压器不错,还可以简化,整流用一个二极管就行

等着急用,半波整流怕一夜充不到40V左右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是拆的,是新的,以前定做的,多了几个,一直放在抽屉里。
有三组输出:14V,8V,24V。
我把8V和24V串 ...

666666,果然工程师都是高手,随便一点身边的闲置物品,都能变得有用

网友J:
假期也刚刚修了家里的充电器,,变压器线圈断了也是醉了缠了大半天的线圈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假期也刚刚修了家里的充电器,,变压器线圈断了也是醉了缠了大半天的线圈 ...

绕变压器也是厉害了

网友K:
东西不错,应该一下吧全部技术参数和配置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东西不错,应该一下吧全部技术参数和配置放出来。

变压器24+8=32V输出,接1N5408组成的整流桥,再接5个100欧姆/2W并联成的20欧姆电阻,再剪了一根台式电脑用的主机电源线,一头做电源插头线,另一头做充电插头,就这样。
为啥用这些参数,是因为我手头就这些材料。

网友L(2018-03-02):
你的这种变压器是好东西!

网友M:
有一个疑问:如果变压器线串联?还有就是桥式整流后端是不是加个电容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