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电源芯片

楼主(2017-10-07):
PSOP-8
1,2脚电压输入,4脚ADJ,7脚GND,8脚VOUT        其余脚接电容,再接到GND
这个应该是电压调节芯片,0-24V输出

楼主:
是一个调压芯片 0-24V调节 1,2脚:VIN  4脚:FB  7:GND 8:VOUT   其它的引脚都是接104电容,再接到地   DC-D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