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出错误芯片

楼主(2017-10-08):
一块主控芯片上挂了很多的外设,这些外设共用地址线,其中一个外设出现异常,导致地址线的一个管脚电压出现异常,怎么找出异常的外设。我的方法是割断外设与主控芯片之间的走线,然后一个个测试,最后在飞线连上去,但是这样如果运气不好可能要尝试很久,请问是否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上电运行,用万用表在每个芯片处测试这个腿的电压。如果是短路,就断电测试电阻,很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运行,用万用表在每个芯片处测试这个腿的电压。如果是短路,就断电测试电阻,很好找 ...

每个芯片上这个腿的电压都一样,都是异常电压,并且不存在短路现象。

网友B:
0.618法
在共用线的中部切断,检查
仍有,在剩余部分中间切断,检查
......

0.618法是根据黄金分割原理设计的,所以又称之为黄金分割法
优选法是一种求最优化问题的方法。
0.618法是一种区间消去法。是对单峰函数,取搜索区间长度的0.618(黄金分割数的近似值)倍,按对称规则进行搜索的方法。每次的试验点均取在区间的0.618(从另一端看是0.382=1-0.618)倍处。它以不变的区间缩短率0.618,代替斐波那契法中每次不同的缩短率。当n→∞时,0.618法的缩短率约为斐波那契法的1.17倍,故0.618法也可以看成是斐波那契法的近似。0.618法实现起来比较方便,效果也比较好,也是优选法中进行单因素试验常用的方法。

网友C:
地址异常上H还是L,是L时加电压为H,好的没有影响,坏的会断掉或发热

网友D:
按照PCB走线,割断两三处即可定位故障芯片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个芯片上这个腿的电压都一样,都是异常电压,并且不存在短路现象。

电压和电阻会有细微差别

网友E:
黄金分割法或半分法。

网友F:
使用原始老办法估计很适用,芯片异常的那个骗子,有可能会发热异常,挂在总线的那几个芯片,你可以一个一个用手模摸看,那个热一点有可能那个芯片就有问题,但是一定要上电几十秒钟后再试效果会好点.

网友:
楼主辛苦了!谢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G:
(1)有电源分割0欧电阻或者磁珠没?,分一部分一部去量,
(2)在有问题的的电源那部分(拉低),去掉电源,再加个同等电压大功率电源,检查下发热的元件,很好找出来,(短路和电路环路阻值偏低的电路很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PCB走线,割断两三处即可定位故障芯片了吧。

是的,我是割了两处,因为外设只挂了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原始老办法估计很适用,芯片异常的那个骗子,有可能会发热异常,挂在总线的那几个芯片,你可以一个一个用手 ...

下次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有电源分割0欧电阻或者磁珠没?,分一部分一部去量,
(2)在有问题的的电源那部分(拉低),去掉电源 ...

可能我问题表述的不太清楚,是芯片上就一个引脚电压出现异常,其余的都正常,正常情况是3.3V,但是现在出现的是2.7V,是这样的现象,是地址线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址异常上H还是L,是L时加电压为H,好的没有影响,坏的会断掉或发热

正常是3.3V,现在是2.7V,其余都正常。

网友H:
用万用表mv档测量并联总线上芯片相同总线脚的电压差值,那个电压低,就有毛病,当然这与走线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