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硬件I2C

楼主(2017-10-08):
/* Step2 */
    I2DAT = (EEPROM_SLA | EEPROM_WR);       /* Send (SLA+W) to EEPROM */
    clr_STA;                                /* Clear STA and Keep SI value in I2CON */
    clr_SI;
    while (!SI);

这里死等的,如果I2C不接从器件,会死在这里.   这是官方提供的程序.不知道,大家怎么用?用官方的程序有点冒险.          这个IC的硬件I2C不知道,会不会产生死锁??

网友A:
好搞,你可以这里逻辑操作个倒计时,如果等到倒计时完了还没有检测到打印消息继续后面的

网友A:
不要认死理,一般处理死等都是通过逻辑与,或者或,同时检测一个倒计时计数器

网友B:
楼上很对,如果可能有这种情况,又想跳过,那就用一个延时同步检测。如果先检测到,就也跳过,如果倒计时完了还没有检测到,也跳过

网友A:
器件有问题,一直嗯,跳不过去?

网友C(2017-12-26):
引用 网友A:
器件有问题,一直嗯,跳不过去?

只有开始的起始信号 看不到后面的地址数据的发送信号  两根线完全没有动作。。。

网友D:
用的哪个版本的BSP,新版的是1.03

网友E:
搞不好的话,就GPIO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