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节能灯厂家是如何选择磁环电感的呢?

楼主(2017-10-08):
  磁性材料器件是非标准件,有复杂的生产过程,其参数随使用要求的不同也会有所不同。而许多使用者并未对磁性材料有全面的了解及规范,下面就节能灯为例,对所应用的磁环提出了自己的参数要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1、电感值:感量是对磁环的最基本要求,也是影响节能灯功率的主要因素。
  2、Q值或者说工作频率:对磁环提出Q值要求,主要在电感和电阻一定的情况下,Q值决定振荡频率。要准确测试磁环的Q值,必须对磁环进行绕线后才能测试,同时对于线径、线长、测试设备、测试环境都必须有统一的规定,方具有可比性。
  3、居里温度:节能灯部件由于受灯管热量的烘烤及电路元器件的自身损耗的发热,会使灯内温度达80-100℃,甚至更高;而磁环升温到居里温度时,电感会急剧降低,导致节能灯不能正常工作,因此部分厂家对磁环的居里温度提出了要求。居里温度是磁性材料十分重要的参数,但是没有较好的高低温控制设备是难以准确判定的。目前为止,多数提出居里温度要求的节能灯厂家是采用将磁环绕线后放置于热液中升温,观察电感的变化来粗略估计的。
  4、综合因子:对磁环提出综合因子要求,主要综合因子是将Hc、Br、Bs、μm根据作用大小,进行加权处理,得出一个数值,表征磁环对能量传输能力的大小。综合因子数值大,磁环对能量传输的能力就大,最后反映对三极管的驱动能力也大。换句话说:综合因子分档,其实就是对电感进行分档。

网友A:
Q值决定振荡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