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PD 怎么诱骗出9V

楼主(2017-10-08):
请教大家, 我的设备供电电源是USB-PD 适配器, 该用什么方案获得一个9V/2A 的电源给我, 搜了很多实现DC/USB-PD 的方案有不少,  就是没有一个输入诱骗出9V的,
请大家提供下思路,网上有专门的诱骗器,貌似价格太贵了。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看这个帖子,比较类似

https://bbs.21ic.com/icview-1667894-1-1.html

网友B(2019-11-07):
刷到了,就回复一下吧,给后面的朋友一个参考。
现在有专门的PD诱骗芯片了,成本也就1元多点,外围基本上没什么元件。我都是自己买这个XSP01芯片回来,然后DIY一个诱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