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Link是怎么烧录程序进QSPI Flash的?

楼主(2017-10-08):
如图所示,板卡为STM32F746 Discovery,IDE为MDK 5.17 ,例程为STM32Cube_FW_F7_V1.7.0\Projects\STM32746G-Discovery\Examples\QSPI\QSPI_PreInitConfig,将QSPI Flash配置为内部存储器模式。STLink是怎么将程序烧录进QSPI Flash的,难道STLink下载整个程序时会预先初始化QSPI Flash然后再写入吗?因为我看到MDK中有好几个QSPI Flash选项可供选择,应该预先有了这些Flash的初始话/配置代码, 那么STLink又是怎么配置QSPI Flash的?

Flash Download选项

Flash Download选项

分散加载文件

分散加载文件

全片擦除时 QSPI Flash擦除进度

全片擦除时 QSPI Flash擦除进度

网友A:
烧Flash的程序被加载到RAM运行。要烧掉数据通过Debug端口传送给它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Flash的程序被加载到RAM运行。要烧掉数据通过Debug端口传送给它烧就可以了。 ...

内部Flash烧写也是相同原理吧?以前都没想过内部Flash烧写原理谢谢大神了

网友B:
Keil安装目录的Flash目录下有相关算法或算法的模板,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安装目录的Flash目录下有相关算法或算法的模板,可以参考。

我看到了,挺有意思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