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正交比编码

楼主(2017-10-09):
stm32正交比编码计数是有什么作用?应该如何解码,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些资料看完不是很明白。。。
count = TIM4->CNT/4;//这个计数值有什么作用。。哪位知道的帮忙解答一下。只有正交编码,具体是怎么个意思不清楚。
怎么判断是正转还是反转?

网友A:
计数值,根据计数值测速啊;
另外还要判断是正转还是反转;

正交,主要指相位相差90度;
根据相位超前还是滞后,判断是正转还是反转;

至于程序怎么判断,这部分程序有些技巧;

网友B:
这个就是正交测量的数据的。

网友C:
要求定时器配置为正交编码模式,在TI1和TI2两个通道同时对A,B两路增量式的360线码盘的上升沿输入捕获,没10ms产生一次中断后计算出此时的电机转速。

网友D:
count = TIM4->CNT/4就是测量的数据。

网友E:
编码器不是有正反的吗?

网友F:
为什么需要判断正反转?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计数值,根据计数值测速啊;
另外还要判断是正转还是反转;

程序怎么判断正反?

网友B:
参考一下别人的设计就知道原理了。

网友C:
正交编码测速

网友D:
通过计数值获得去速度。

网友E:
楼主看看别人的算法。

网友F:
不是单片机控制实现的正反转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计数值,根据计数值测速啊;
另外还要判断是正转还是反转;

有相关的代码可以参考吗?

网友H:
可以看看这篇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计数值获得去速度。

可以同过这个计数计算出转速和转矩,但是方向还是要知道的。正转反转对我程序意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程序怎么判断正反?

我就是想知道stm32f407如何判断正反转。AB,高低电平变化是可以判断的。不过STM32自带接口,但是不知道如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s://wenku.baidu.com/view/ceea51d380eb6294dd886cfd.html

资料写的很全,但是看不出来如何判断正转反转的。正转计数+,反转计数-,要是在初始计数0的时候反转怎么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别人的设计就知道原理了。

没有说的那么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数值,根据计数值测速啊;
另外还要判断是正转还是反转;

参考别人的代码算法。。看到只有计数,不知道怎么实现,stm32f407自带正交模块应该是存在哪个寄存器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正交测量的数据的。

这个数据只能体现转速或者转矩,但是我还需要知道是正转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定时器配置为正交编码模式,在TI1和TI2两个通道同时对A,B两路增量式的360线码盘的上升沿输入捕获,没10 ...

转速知道,还要知道正转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unt = TIM4->CNT/4就是测量的数据。

这个只能知道转速,转矩,还要知道正转反转??

楼主:
相位差为90° 通过判断哪个信号在前 哪个信号在后 来决定TIM->COUNT是++ 还是 – ,应该怎么判断相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程序怎么判断正反?

有符号位,看变化的方向;
拿个编码I器,读下技术值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有相关的代码可以参考吗?

没有,以前看过资料;

手头主要没编码器;
就用过霍尔测速,原理差不多的;多实践,自己写一个好了

网友J:
正转向上计数,反转向下计数,设一个初值如果得到的数比初值大就是正转,小就是反转。看一下正交的计数原理就清楚了。

楼主:
谁能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K:
有个寄存器的位可以直接进行正转还是反转的判断,去看你正交编码的使用手册就有 除以4是因为的计数方式选择的原因,其它方式也有除以2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数值,根据计数值测速啊;
另外还要判断是正转还是反转;

什么技巧呀,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判断方向。。。

网友L:
我现在也遇到了问题if((TIM1->CR1 & 0x10) == 0),这个判断方向有时候会误判

网友M:
编码器不能测正反吗

网友N(2020-12-13):
引用 网友H:
可以看看这篇文档

在ST网站找了一圈,硬是没找到,反而在这,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