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颗芯片可以共用一颗无源晶振吗

楼主(2017-10-09):
请问DX,两颗芯片可以共用一个无源晶振吗?这样做会有什么问题,或者应该注意些什么,谢谢
通常情况下,晶振的负载电容容值应该相等吧,为什么要设计成不一样的电容呢

网友A:
理论上不行

网友B:
这样联接,不能说是“两颗芯片共用一颗无源晶振”,而是右上芯片用晶体产生振荡作为时钟,左下芯片也使用此振荡信号作为时钟。共用的是时钟信号而不是晶体。

网友B:
“通常情况下,晶振的负载电容容值应该相等吧,为什么要设计成不一样的电容呢”
图示情况,可能是因为XOUT端接入了另一芯片的一个引脚,而此引脚对地具有一定电容,故减小C12。

网友B:
“这样做会有什么问题,或者应该注意些什么”
需要注意左下芯片哪个引脚是片内放大器的输入端,哪个是输出端。图中左下芯片3脚接地,该引脚若是输出端,则不能接地。

网友C:
没这么用过。我这边用过一个完整的晶振电路,然后输出给另一个芯片提供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会有什么问题,或者应该注意些什么”
需要注意左下芯片哪个引脚是片内放大器的输入端,哪个是输出 ...

谢谢您的答复,我看了芯片规格书,3脚内部结构是这样的,应该是输出端,不能接地的话需要如何处理呢?是悬空还是串联阻容接地。

网友D:
MCU共用时钟没问题。通常电路设计没有共用时钟而是分别用单独的晶振,主要是方便PCB走线,布板。而且,一般晶振体积也小、成本也不高。用一个时钟(晶振)意义不大。但对于高精度时钟(比如,恒温晶振,温补晶振),成本高体积大,如果可能,尽量用一个时钟源。

3脚悬空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答复,我看了芯片规格书,3脚内部结构是这样的,应该是输出端,不能接地的话需要如何处理呢?是 ...

输出端不能接地,可以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U共用时钟没问题。通常电路设计没有共用时钟而是分别用单独的晶振,主要是方便PCB走线,布板。而且,一般 ...

感谢回复,主要是板子没空间再放一颗晶振了

网友E(2017-11-10):
楼主测试了吗?怎么样?我们也想这么弄,但主芯片是蓝牙芯片,另一边是单片机,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怎么不能结贴

网友F:
点击“结贴”后,要正确分配分数,不能超也不能少。

网友G:
参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测试了吗?怎么样?我们也想这么弄,但主芯片是蓝牙芯片,另一边是单片机,不知道可行不?
...

不好意思啊,还没有测试,预计月底会贴片,到时再回复这个帖子

网友H:
有有源的,应该可以共用的

网友I:
把右图的三脚改为悬空。

楼主(2017-12-26):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还没有测试,预计月底会贴片,到时再回复这个帖子

不好意思啊,现在才回复,产品做出来了,这样子做事可行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好,芯片的振幅要求在哪里能看到呢?还有晶振的振幅在规格书里好像看不到啊,请您不吝指教 ...

晶振的振幅取决于起振电路。有的芯片手册有最低振幅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