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SPI+DMA 发送不了数据

楼主(2017-10-09):
初始化程序如下,SPI1发送不了数据,不知为什么 ,这个程序经验证在STM32F103cBT6上运算是可以的,但在GD32F103RBT6上没有反应。

void LED_SPI_DMA_Init(void)
{
    uint16_t i = 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 (SPI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Pixel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SPI_I2S_De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Tx;//µ¥¹¤Í¨ÐÅ Ö»·¢ËÍ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16λ·¢ËÍ£¬DMAÒ²ÊÇ16λ´«ËÍÊý¾Ý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9MHZ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ÏÈ´«¸ß×Ö½Ú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SPI_I2S_DMACmd(SPI1,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SPI_Cmd(SPI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A:
首先,不要因为着急而连续发3个内容相同的帖子,这样别人看了会反感。 DMA的操作,注意GPIO初始化,时钟使能,模块功能复选,DMA通道选择,参见官网例子。应该是某个小细节,自己对照 举例里的代码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B:
从程序上看最基本的GPIO时钟并没有打开。有问题请联系GD32 MCU技术FAE QQ375880228.

网友C:
DMA的优先级设置的是不是低了?

网友C: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其一般来说都需要优先进行被执行的

网友D:
楼上说的是,吧DMA的优先级的提高下看看

网友E:
SPI总显得与DMA的需要配合使用

网友E:
关键是要先开启DMA的,数据毕竟是要通过其缓存传递的

网友F:
GPIO的初始化问题还是蛮重要,这个是基础,先搞定的

网友G:
涉及到DMA的设计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H:
现配GPIO,再配DMA,然后配置SPI,注意打开GPIO时钟,测一下。

网友I:
优先级的设置还是特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