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如果检测是个死循环等待,怎么做

楼主(2017-10-09):
刚才看到有朋友抱怨官方例子。他没有挂外部设备,函数就一直检测额等待,然后卡死了。走不下去。一般这种大家怎么做?

楼主:
我一般都是如果这个部分就算出错不应该影响后面的,我就会做个倒计时,超过正常检测到的多少倍就跳过去。如果用状态机,还可以通过中断形式,再下次挂载上后重新加入队列

楼主:
那么大家一般怎么处理这种事情呢

网友A:
对呀,不一定非要死等,最好先检测出来正常是多久,然后稍微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