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USB设备无法识别,请教各位指点一二

楼主:
        无法识别的样子就是图中的样子。用一个不知名的MCU做的USB存储设备,连接到电脑上就这样。想请教走过类似坑的人和大牛们指教下,可能导致这样的现象的原因有哪些?如何定位问题?全速设备。
       顺便弱弱的问下,PC机哪里能看到该设备是全速设备还是高速设备,还是低速设备。设备的上拉电阻必须要接吗?

网友A(2017-10-09):
信息有限,可能性很多,建议你重点检查下配置描述符是否正确。
枚举前DP上拉是必须的。

网友B:
没安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有限,可能性很多,建议你重点检查下配置描述符是否正确。
枚举前DP上拉是必须的。 ...

DP上拉一般是在哪里?在USB接口附近?还在MCU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有限,可能性很多,建议你重点检查下配置描述符是否正确。
枚举前DP上拉是必须的。 ...

关键是我即使贴一块空的MCU都可以找到设备,没有程序呀。您所说的配置描述符肯定在程序里呀。

网友A:
大部分USB芯片片内都会带有DP上拉电阻,并且软件可控制。
不管怎样,PC上既然能识别出一个错误设备,那么你的板子上DP一定是被上拉了,何处上拉的,你要自己去查硬件。
从PC来看,只要检测到DP被拉高,就会发送SOF,并尝试通信。

网友C:
windows只要发现有USB device接上就会把device显示到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为unknown),然后才开始枚举device,如果枚举成功,就把unknown撤销并把device归到合适的分类中,如果枚举失败,就保留为unknow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USB芯片片内都会带有DP上拉电阻,并且软件可控制。
不管怎样,PC上既然能识别出一个错误设备,那么你 ...

那就奇怪了,我也查了说是USB设备在空闲状态,数据线信号状态是一高一低。但是我的设备我在没有通信的情况下量数据线电压都是低的。这怎么解释呢?肯定是没有上拉电阻呀?不然怎么是两个低呢?我给DP外加了一个上拉1.5K,量信号线电压依然是两个低。无法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dows只要发现有USB device接上就会把device显示到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为unknown),然后才开始枚举device ...

多谢大牛指点。我的空的MCU贴上去,都可以识别出来明确的USB设备,并在设备管理器里分类到磁盘驱动器一类。那也说明芯片内部已经有一部分自带的BOOT程序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奇怪了,我也查了说是USB设备在空闲状态,数据线信号状态是一高一低。但是我的设备我在没有通信的情 ...

你可以将示波器一直挂在DP和DM上观察,如果连到PC后,PC识别出一个错误设备,那么一定会有信号的翻转,否则就是闹鬼了。

网友C:
如果你确定是windows发现了存储设备,那么可以肯定这个芯片有内置的程序,你仔细看看手册。

网友D:
这个已经枚举成功了,只是没驱动吧

楼主:
这就是贴了空片子后,设备管理器识别的状态。这芯片我连完整的资料都找不到。从芯片资料角度查很渺茫。所以请各位帮我推测下。

网友A:
这还不是错误设备哦,无法识别的应该显示Unknown Device
你要是方便将板子寄过来,我可以帮你抓个包分析一下。

网友E:
你这个已经正常识别了呀……搞个它的烧录软件,应该就可以直接下固件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就是贴了空片子后,设备管理器识别的状态。这芯片我连完整的资料都找不到。从芯片资料角度查很渺茫。所以 ...

已经识别该设备了

网友G:
PC机哪里能看到该设备是全速设备还是高速设备,还是低速设备
=== 》USB 官网有个 USBVIEW 可以看插入的设备是在什么 controller。
低速的原来都是在 OHCI/UHCI ,
高速(2.0)在 EHCI
超高速(3.x)在 X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