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BBB的IO口

楼主(2017-10-09):
使用BBB的IO口

从Terminal直接控制IO口的方法如下:
  • root@beaglebone:~# cd /sys/class/gpio
  • root@beaglebone:/sys/class/gpio# ls -l
  • total 0
  • --w-------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0:00 export
  •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00 gpiochip0 -> ../../devices/virtual/gpio/gpiochip0
  •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00 gpiochip32 -> ../../devices/virtual/gpio/gpiochip32
  •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00 gpiochip64 -> ../../devices/virtual/gpio/gpiochip64
  •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00 gpiochip96 -> ../../devices/virtual/gpio/gpiochip96
  • --w-------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0:00 unexport
  • root@beaglebone:/sys/class/gpio# echo 44 > export
  • root@beaglebone:/sys/class/gpio# ls -l
  • total 0
  • --w-------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0:03 export
  •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03 gpio44 -> ../../devices/virtual/gpio/gpio44
  •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00 gpiochip0 -> ../../devices/virtual/gpio/gpiochip0
  •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00 gpiochip32 -> ../../devices/virtual/gpio/gpiochip32
  •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00 gpiochip64 -> ../../devices/virtual/gpio/gpiochip64
  •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00 gpiochip96 -> ../../devices/virtual/gpio/gpiochip96
  • --w-------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0:00 unexport
  • root@beaglebone:/sys/class/gpio# cd gpio44
  • root@beaglebone:/sys/class/gpio/gpio44# ls -l
  • total 0
  • -rw-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0:03 active_low
  • -rw-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0:03 direction
  • -rw-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0:03 edge
  • drwxr-xr-x 2 root root    0 Jan  1 00:03 power
  •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03 subsystem -> ../../../../class/gpio
  • -rw-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0:03 uevent
  • -rw-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0:03 value
  • root@beaglebone:/sys/class/gpio/gpio44# cat direction
  • in
  • root@beaglebone:/sys/class/gpio/gpio44# echo out > direction
  • root@beaglebone:/sys/class/gpio/gpio44# cat direction
  • out
  • root@beaglebone:/sys/class/gpio/gpio44# cat value
  • 0
  • root@beaglebone:/sys/class/gpio/gpio44# echo 1 > value
  • root@beaglebone:/sys/class/gpio/gpio44# cat value
  • 1

解释一下,首先要把某个(本例中是第44个,即P8_12)gpio export一下,变成用户可用的状态,然后目录里就会多出来一个gpio44目录,进入它对相应文件进行读写就可以操作io口了。输入输出是一样的道理。读的话Linux会自动实时更新value文件里的数据,但更新速度有多快暂时还不清楚,高速io操作的话用这种方法感觉不靠谱。不过速度不敏感的话是没问题的。用c程序控制io口,我们当然可以完全照搬上面对文件操作的过程,只不过写成c语言的形式。具体如下:
  • #include <stdlib.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ring.h>
  • #include <fcntl.h> //define O_WRONLY and O_RDONLY
  • #define SYSFS_GPIO_DIR "/sys/class/gpio"
  • #define MAX_BUF 64
  •
  • void main()
  • {
  •     int fd, len;
  •     char buf[MAX_BUF];
  •     char ch;
  •     int i;
  •
  •     //export gpio44
  •     fd = open(SYSFS_GPIO_DIR "/export", O_WRONLY);
  •     len = snprintf(buf,sizeof(buf),"44");
  •     write(fd,buf,len);
  •     close(fd);
  •
  •     //set direction
  •     snprintf(buf,sizeof(buf),SYSFS_GPIO_DIR"/gpio44/direction");
  •     fd = open(buf, O_WRONLY);
  •     write(fd, "in", 3);
  •     close(fd);
  •
  •     //read and print value 10 times
  •     for(i=0;i<10;i++)
  •     {
  •         snprintf(buf,sizeof(buf),SYSFS_GPIO_DIR"/gpio44/value");
  •         fd = open(buf, O_RDONLY);
  •         read(fd,&ch,1);
  •         printf("%c\n",ch);
  •         close(fd);
  •         usleep(1000000);
  •     }
  • }

这个例子实现了把gpio44引脚设置为输入引脚,然后每秒检测一次输入电平,并将电平(0或1)打印在终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