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HUB芯片USB2514B不工作

楼主:
有调试过USB2514B的前辈还请不吝赐教!

电路图用的官方的典型电路图,现象如下:
上电瞬间PLLFILT有输出,随后拉低,几秒后拉高后又变低,0.5s左右后拉高,持续3s左右又变低,晶振输入波形与PLLFILT相同,CRFILT一直有输出,复位一直为高电平,LOCAL_PWR一直为低电平。

波形如下(该波形为使用USB2514时保存的,与USB2514B不同在于峰值为1.8V,2514B为1.25V左右):

附原理图如下:

evb-usb2514b-fs_a1 evaluation board schematic, pdf.pdf

网友A(2017-12-19):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这个问题好棘手啊,处理了好几天……

网友B(2018-03-22):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