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1308升压总烧芯片,有没有做过的朋友?

楼主(2017-10-09):
淘宝买的国产SX1308,按手册画的电路图!
EN脚接地没事儿!接上5V就冒烟!C2没接!
电路板就焊接了这些元件!

网友A:
把5v分压给EN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5v分压给EN脚试试

不应该是EN脚的事儿,手册上写的EN脚耐压到26V

网友B:
为啥没有输出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没有输出电容?

目前就焊了这些东西,负载只有一个10K电阻,感觉不加也行!

网友C:
楼主:
你就花上10秒钟时间焊一个C2上去试试,总比吧时间花在bbs上要好!

没有C2,凭什么不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就花上10秒钟时间焊一个C2上去试试,总比吧时间花在bbs上要好!

呵呵,不是我不想焊,是因为手头电容耐压值不确定,也没有正好22uF的,怕耐压值不对爆了尴尬,哈哈!
是我技术部过关,一直认为C2电容只是为了后续电路续流用,那么一个10K电阻应该问题不大,就没把他当回事儿!
我做了如下修改C1修改为22uf,C2焊接了一个10uf的,正常了!
然后我做了下实验,把C2电容去掉,在上电,此时,没有冒烟,但芯片还是坏了,因为输出电压等于了输入电压!
说明两个电容都是必要的

网友D:
     “ 炸”?…有图片吗?不好分析、判断!

网友E:
没有滤波电容,必烧呀,电感的能量没有地方去呀,你把D1去掉也必烧芯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不是我不想焊,是因为手头电容耐压值不确定,也没有正好22uF的,怕耐压值不对爆了尴尬,哈哈!
是我 ...

是你不懂DC/DC的原理,没有电容,电感的尖峰电压会很高,芯片会过压击穿,击穿后也许会烧开路,或者输出电压正常但是有漏电电流大。

网友F:
。。。电感后没电容。。。。你太勇敢了。。。赶紧加个电容吧。。。。

网友F:
耐压不够就串两个电容,每个电容并一个1兆电阻均压。这样总的电容耐压就可以翻倍。。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你的测试了。。

网友G:
这个DC-DC升压电路,没有输出没有电容,这个DC-DC升压电路就不完整,不烧才怪

网友B:
一听 “感觉。。。。”
背后直冒凉气。。

网友H:
建议看下Boost电路的基本框架,了解各个元件的作用,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推荐switching power supplies a to z

网友I:
赶脚楼主年轻,应该多受些磨难
搞技术的,不烧几次不长进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没有滤波电容,必烧呀,电感的能量没有地方去呀,你把D1去掉也必烧芯片。 ...

正解

网友K:
开关电源的原理需要好好研究研究,一般手册中推荐的电路图不要随便修改,除非你吃透了原理

网友L(2019-10-08):
没有电容肯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