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3个I/O驱动5个LED灯

楼主(2017-10-09):
如题,不要外挂芯片

网友A:
这个可以做到的啊  用几个二极管  组成与门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如同 三个I/O 可以接多个开关一样

网友B:
最普通的行列矩阵式驱动,可以用N+M个IO驱动N*M个LED

网友C:
用很多二极管,还不如直接上个595

网友D:
---/\/\/\-------+-------+-------+------+
     R             |          |          |         |
                    --         --         |         |
             D1  \/   D2  /\         |         |
                    |          --         --       /\
---/\/\/\-----------------     D5 \/  D6 --
     R            |           |           |        |
                   --         --           |        |
             D3 \/    D4 /\           |        |
     R            |          --           |        |
---/\/\/\------+---------+---------+------+

网友E:
楼上正解, 不错啊, 虽然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 只是怎么解决相互干涉的问题
比如 D5 亮的时候, 怎么保证 D1, D3 都不亮, 或者 怎么让 D2 也要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上正解, 不错啊, 虽然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 只是怎么解决相互干涉的问题
比如 D5 亮的时候, 怎么保证 D1,  ...

或者,扫描的方式驱动,轮流亮?

网友G:
加一个几毛钱的ic 为何不行呢?
成本?体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