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手机的再利用问题

楼主(2017-10-09):
手上有几个废旧手机,想通过改装利用起来,用锂电池供电,采用外部触发,触发后,手机自动打电话给我的另一个手机,模拟小偷触发报警,请问大神是否有方法实行?

网友A:
早期有串口的手机可以。就是发at命令。现在智能机都是usb接口了,有点难。

网友B:
你还不如用物联网芯片来做.....

网友C:
1、做个带wifi或者蓝牙的小模块,有情况就通过蓝牙或者wifi给手机发触发消息
2、开发个手机app,收到触发信号就拨打电话

网友D:
会安卓开发的用蓝牙或者WIFI或者USB这不是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不如用物联网芯片来做.....

利用手机GSM模块来做,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有串口的手机可以。就是发at命令。现在智能机都是usb接口了,有点难。 ...

利用手机的GSM模块,然后用单片机中断来设置拨打电话时间,你觉得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做个带wifi或者蓝牙的小模块,有情况就通过蓝牙或者wifi给手机发触发消息
2、开发个手机app,收到触发信 ...

你这方法太过于复杂,不能做到废物利用

网友E:
楼主是想用旧手机做报警器吧,这个行业现在利润好低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做个带wifi或者蓝牙的小模块,有情况就通过蓝牙或者wifi给手机发触发消息
2、开发个手机app,收到触发信 ...

版主,成本、成本、成本!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版主,成本、成本、成本!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直接下一个手机上用的监控软件,通过摄像头监控房间,有异常会拍照或者通知你
有免费的这类软件,不过好像不能自动拨打电话

网友C:
@gaoyang9992006 你那篇手机做监控的帖子在哪里?我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利用手机GSM模块来做,是否可行,

理论上是可以的,把GSM模块吹下来,打个板子,做好电源和SIM卡槽,用单片机串口发送at命令可以操作GSM模块。

网友F:
手机设置好一键拨号,然后把几个用到的按键飞线出来,用个小单片机控制触发

现在的几乎都是触摸屏

网友G:
引用 网友C:
@gaoyang9992006 你那篇手机做监控的帖子在哪里?我没找到

https://bbs.21ic.com/icview-1470580-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直接下一个手机上用的监控软件,通过摄像头监控房间,有异常会拍照或者通知你
有免费的这类软件,不过好 ...

他要的是能打电话的,例如果断电报警等情况,断电时,可触发电话报警,只要手机能接电话就可以了,不需要联网,如果是下一个软件,手机不联网的话,还可不可以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他要的是能打电话的,例如果断电报警等情况,断电时,可触发电话报警,只要手机能接电话就可以了,不需要 ...

不清楚,我没测试过这类软件。软件留有二次开发的接口的,没有的功能可以自己开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我没测试过这类软件。软件留有二次开发的接口的,没有的功能可以自己开发 ...

如果可以二次开发,那就有可能实现想要的功能

网友H:
研究着玩还行

网友I:
旧手机换不锈钢脸盆

网友J:
当然可以。但触屏手机需要写App,否则得用机电装置模拟人手操作了。不过,写App怕是不在绝大多数电子工程师的能力范围内,而从性价比和可靠性方面讲,不如买移动通讯模块加MCU来实现。如此利用旧手机意义不大,不如下载合适的App当作远程监控摄像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