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DO或BUCK电路中续流二极管的选择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10-09):
图中的D6应该怎么选参数呢?

网友A:
除非负载为强感性,LDO通常不需要续流二极管。

网友B:
DC-DC 电路中,开关器件以及储能元件的 ESR 是影响效率的主要因素。
开关器件在稳定状态,耗能较少;在状态转换过程中耗能较多。
降低状态转换过程中耗能的方法是减少状态转换时间,
以及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电压和电流。另外还包括导通时的等效电阻等。
对续流二极管而言主要有状态转换的时间和正向导通时的压降。

另外需要考虑的是工作电压和电流。

过高的反向电压是(续流)二极管被击穿的主要失效模式。
在 DC-DC 电路中,反向毛刺电压可能会很高。
因此应仔细估算和测量,并使选择的续流二极管有足够的(50%)降额。

过高的正向电流是(续流)二极管(局部)热致损坏的主要失效模式。
在 DC-DC 电路中,正向毛刺电流也可能会很高。
因此同样应仔细估算和测量,并使选择的续流二极管有足够的(50%)降额。

毛刺电压、电流在测量过程中有可能会被低估。
原因是毛刺信号的高频分量较多,而示波器频带宽度有限。
因此在测量条件有限时,应考虑留更多的降额余量。
降额不够时,会导致产品可靠性不高。严重时,则上电就挂。

其它可能要考虑的因素还包括散热、价格……等。
估计不是 LZ 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此打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 电路中,开关器件以及储能元件的 ESR 是影响效率的主要因素。
开关器件在稳定状态,耗能较少;在状态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你所描述的那些参数我都知道,一个是正向导通压降,正向导通电流,反向击穿电压这几个参数我在设计时选型器件余量都留的很大,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同样的电路(帖子中的图)更换续流二极管就会烧主芯片,更换的二极管参数都比之前的好,可是居然连正常工作都不行,还会烧主芯片,所以我总结,这个续流二极管有哪些我不知道的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负载为强感性,LDO通常不需要续流二极管。

如图所示,就这个电路,负载稳态大概150mA,给各芯片供电的,有一些小的滤波电容,100nF这种有大概5~6个的样子,经过反复测试,图中D6续流二极管不一样直接决定了它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你所描述的那些参数我都知道,一个是正向导通压降,正向导通电流,反向击穿电压这几个 ...

如果是烧主芯片,则表明主芯片中的开关管的电流和/或电压,或功耗等超出了承受范围……

把主芯片、用过的两个续流二极管型号以及元件参数晒晒吧。

网友C:
漏电流也要考虑,特别温升后的

网友D:
电压大于输入电压再放点余量,电流大于开关电流,肖特基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E:
肖特基二极管电流余量大一点

网友F:
1.正向电流,2.反向电压;3.最大冲击电流;4.开关频率;貌似就这几点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分析,已经解决了,PCB layout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