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一个超声波模块,但是测试的结果都只是1m而已

楼主:
方案一
首先我用f103处理好40khz的方波发送出去
接着采用74hc04的非门增加驱动能力,再发送出去
在接收电路我采用cx2010a这个芯片来接收信号,单片机上用外部中断的方式来接收信号

测出来的结果只有80cm

方案二
采用max232来增大放射电路的电压,在放松出去
在接收端还是用cx2010a来接收,
测试结果也是只有1m而已现在不知道怎么玩了

楼主(2017-10-09):
没有大神关注啊

楼主(2018-01-11):
没有人回帖,只能结贴了

网友A:
能提高到2米不

楼主(2018-12-17):
换了个电路,可以做到5米了,然后我去翻了一下,HC-SR04超声波的代码,发现能测到五米以上的都是直接测的从一开始接收到回波,计时到接收完所有的回波的时间,然后读出来的距离就有三米以上的,如果是直接测一开始发方波到一接收到方波的时间,这个时间很短,所以几乎都是不到两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个电路,可以做到5米了,然后我去翻了一下,HC-SR04超声波的代码,发现能测到五米以上的都是直接测的 ...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