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磁兼容整改问题

楼主(2017-10-09):
(无正文)

网友A:
发电路图来看才知道

网友B:
从测试图上看,超出部分不是尖峰,应该排除是时钟信号(如晶振)带来的影响。从超过频率在30M以上来看,不太可能是开关电源或者模拟电路引起的噪声,很有可能是数字部分造成的干扰,建议你检查数字电路的高频信号线,降低信号频率和幅度,做好滤波和屏蔽,看看测试图有没有改善。
另外,整改好了,别忘了说一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测试图上看,超出部分不是尖峰,应该排除是时钟信号(如晶振)带来的影响。从超过频率在30M以上来看,不 ...

您好 谢谢你的建议,已经改好了,是电源部分的干扰,由于电源供电太靠近高压部分引起的干扰,把电源线移开,然后加了磁环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电路图来看才知道

谢谢  已经整改好了

网友B:
恭喜,这么轻松就解决了。分析了半天,全然不是原因,惭愧!

网友C(2021-01-10):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