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CMD文件+读取Bitmap

楼主(2017-10-09):
编写CMD文件+读取Bitmap

这里所说的CMD文件是指在CCS的Project中添加的CMD文件。

就我目前所理解的,大概就是链接装配到Target上用到的“指令”。

首先来看看默认的CMD文件(安装MCSDK后)是什么样的

  • /*
  • *  Linker command file
  • *
  • */
  •
  • -c
  • -heap  0x41000
  • -stack 0xa000
  •
  • /* Memory Map 1 - the default */
  • MEMORY
  • {
  •     L1PSRAM (RWX)  : org = 0x0E00000, len = 0x7FFF
  •     L1DSRAM (RWX)  : org = 0x0F00000, len = 0x7FFF
  •
  •     L2SRAM (RWX)   : org = 0x0800000, len = 0x080000
  •     MSMCSRAM (RWX) : org = 0xc000000, len = 0x200000
  •     DDR3 (RWX)     : org = 0x80000000,len = 0x10000000
  • }
  •
  • SECTIONS
  • {
  •     .csl_vect   >       MSMCSRAM
  •     .text       >       MSMCSRAM
  •     GROUP (NEAR_DP)
  •     {
  •     .neardata
  •     .rodata
  •     .bss
  •     } load > MSMCSRAM
  •     .stack      >       MSMCSRAM
  •     .cinit      >       MSMCSRAM
  •     .cio        >       MSMCSRAM
  •     .const      >       MSMCSRAM
  •     .data       >       MSMCSRAM
  •     .switch     >       MSMCSRAM
  •     .sysmem     >       MSMCSRAM
  •     .far        >       MSMCSRAM
  •     .testMem    >       MSMCSRAM
  •     .fardata    >       MSMCSRAM
  •     platform_lib >       MSMCSRAM
  • }

复制代码

但是在一次测试(读取Bitmap图片)中发现了一些问题

为了更详细的追踪问题,我在子程序中添加了许多信息输出,

在对小尺寸图片进行测试时发现没有问题,

内存分配出问题一般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闲

对于那些零散的小块如果不足所需,也只能寻找更大的空闲区域

如果找不到就会返回失败信息

既然是在heap上分配,那么我们就需要检查CMD文件中关于MEMORY分配的布局了

显然,默认的-heap=0x41000 显然不够用

于是修改-heap  0x10000000  /* 512MB */ 够用了

关于一些段的含义,可以参考

.bss      存放全局和静态变量
.ebss     长调用的.bss(超过了64K地址限制)
.stack    存放C语言的栈
.sysmem   存放C语言的堆
.esysmem  長调用的.sysmem(超过了64K地址限制)
.text     可执行代码和常数(program)
.switch   switch语句产生的常数表格(program/低64K数据空间)
.pinit    Tables for global constructors (C++)(program)
.cinit    用来存放封全局和静态变量的初始化常数值(program)
.const    全局和静态的const变量初始化值和字符串常数,(data)
.econst   长.const(可定位到任何地方)(data) 始化块

我们将内存映射的MEMORY中DDR3设置得更大一些,

然后让heap等sections装入到这一段,这样就可改写CMD文件如下

  • /*
  • *  Linker command file
  • *
  • */
  •
  • -c
  • -heap  0x10000000  /* 512MB */
  • -stack 0x10000
  •
  • /* Memory Map */
  • MEMORY
  • {
  •     L1PSRAM (RWX)  : org = 0x0E00000, len = 0x7FFF
  •     L1DSRAM (RWX)  : org = 0x0F00000, len = 0x7FFF
  •
  •     L2SRAM (RWX)   : org = 0x0800000, len = 0x080000
  •     MSMCSRAM (RWX) : org = 0xc000000, len = 0x200000
  •     DDR3 (RWX)     : org = 0x80000000,len = 0x7FFFFFFF  /* length=2^32-1, 4GB */
  • }
  •
  • SECTIONS
  • {
  •     .csl_vect   >       MSMCSRAM
  •     .text       >       MSMCSRAM
  •     GROUP (NEAR_DP)
  •     {
  •     .neardata
  •     .rodata
  •     .bss
  •     } load > DDR3 /*MSMCSRAM*/
  •     .stack      >       DDR3 /*MSMCSRAM*/
  •     .cinit      >       MSMCSRAM
  •     .cio        >       DDR3 /*MSMCSRAM*/
  •     .const      >       MSMCSRAM
  •     .data       >       MSMCSRAM
  •     .switch     >       MSMCSRAM
  •     .sysmem     >       DDR3 /*MSMCSRAM*/
  •     .far        >       MSMCSRAM
  •     .testMem    >       MSMCSRAM
  •     .fardata    >       MSMCSRAM
  •     platform_lib >       MSMCSRAM
  • }

复制代码

修改之后,测试可行

网友A:
可以直接通过CCS读取图片吗?

网友B:
这个跟CMD有什么关系?

网友C:
这个看着蛮复杂的

网友A:
怎么才能在DSP芯片内部运算呢?

网友B:
不是可以直接使用CCS读取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