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电表的通信协议,怎么把数据重新打包上传给上位机

楼主(2017-10-09):
用单片机把安捷伦34401A的数据读出来了,比如
2D 39 2E 36 20 33 34 30 30 30 30 45 2D 30 35 0D 0A转成ASCII就是-9.6340000E-05,知道返回数值的物理值是-9.6340000*10^(-5),但是表对应的说明书还有厂家不提供通信协议,不知道它的通讯协议是什么,它的帧头、帧尾(PS:上面这串数字2D代表“负号-”,0D 0A应该不是它的帧头帧尾把)。现在想把收到的数据打包然后再通过以太网传给上位机,但是协议不知道是什么,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分数不多,麻烦大神能指点下迷津,谢谢!

目前只有的协议

目前只有的协议

想要的类似格式

想要的类似格式

网友A:
首先找相关资料,弄明白协议。不然后续数据不好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找相关资料,弄明白协议。不然后续数据不好处理啊

恩恩,收到。
大神,这些协议厂家都不提供吗?打给技术服务,技术服务说不提供,只有那种数据格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收到。
大神,这些协议厂家都不提供吗?打给技术服务,技术服务说不提供,只有那种数据格式的。
...

这些就足够了。能得到结果就OK了。然后再把你自己的协议加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协议是由多种不同定义的码段组成,从楼主提供的信息看,并没有什么协议存在,完全是直接数据输出,那照样传输或者“翻译”成你觉得合适的表达方法或协议即可。

网友C:
等大神回复

网友D(2017-11-08):
你看下DLT645-2007协议

网友E(2018-01-15):
楼主位那个帧格式是自来水表,燃气表的协议,CJ/T188《户用计量仪表数据传输技术条件》里规定的,电表应该不是用这个规范,可能是7楼推荐的那个。如果一定要用,可以尝试帧头帧尾设置好后,在数据域DATA里填写相应数值,看上位机能不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