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优化 DSP 功率预算

楼主(2017-10-09):
如何优化 DSP 功率预算

鉴于内核、存储器、I/O 以及其它电轨的过多电压电流要求,多核 DSP 实施需要智能电源管理。DSP 内核电压电源的一个重要性能基准就是能够根据DSP 使用情况及环境条件实时调节 VCORE。VCORE 命令一般以数字格式提供,电源应能随时解读。VCORE 电轨一般具有最大的电流规范,而能够平衡效率与尺寸的小型电源解决方案也很重要。关键在于在 DSP 与模拟 PWM 级之间使用低成本接口来实现这一电压识别 (VID) 功能。

因此,下图提供了将内核电轨标示为 CVDD 的多核 DSP 加以说明。同时,我也在《EDN》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通过调节稳压器优化 DSP 功率预算》的**,深入探讨这一主题。

一个额定电流为 15A 的 500KHz 降压转换器负责为 CVDD 供电。该设计可使用连接至 VID 编程器的 4 线数字接口实现 VID 控制,其可直接连接至任何模拟功率级或控制器。

LM10011 与模拟 PWM 功率级

LM10011 不仅可采集出现在 DSP VCNTL 接口上的 VID 信息,而且还可设置连接至功率级电路反馈 (FB) 引脚的电流 DAC 输出。在 6 位模式下,既提供支持 940nA 分辨率的 64 种电流设置,又提供优于 1% 的误差精度。在本例中,CVDD 由 DSP 判定为一个电压介于 0.9V 至 1.1V 之间的电平,支持 6.4mV 的步进分辨率。无需电平转换器或胶合逻辑,电阻器 RSET 可决定启动时的 CVDD 电压。LM10011 可与任何具有 FB 输入的电压、电流或 DCAP 模式 PWM 调节器连接。

网友A:
这个需要实时的进行监测的

网友B:
通过电压和电流能够测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实时的进行监测的

现在DSP有集成吗?

网友B:
降低功耗的话,是不是得降低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实时的进行监测的

实时监测是需要其他的元器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