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控制直流问题

楼主(2017-10-09):
这是为什么,双向可控硅不是只可以控制交流么。这个电路只要控制单向可控硅T3就可以控制双向可控硅的通断

网友A:
类似于开关一样,控制直流和交流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开关一样,控制直流和交流都可以

双向可控硅只要导通,就算G极断开不都是一直保持导通了么。如果用光耦代替T3,直流电是断不了的,在这里就可以控制直流和交流。有点想不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向可控硅只要导通,就算G极断开不都是一直保持导通了么。如果用光耦代替T3,直流电是断不了的,在这 ...

你这个电路,插座AD处如果是直流,Q4仍然不能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插座AD处如果是直流,Q4仍然不能关断。

产品已经出市场了,是可以关断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能关断。不是直流是关断不了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向可控硅只要导通,就算G极断开不都是一直保持导通了么。如果用光耦代替T3,直流电是断不了的,在这 ...

可控硅是触发的,触发了就导通了,关断的话,要么直流电和交流电消失,要么G极和第一阳极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是触发的,触发了就导通了,关断的话,要么直流电和交流电消失,要么G极和第一阳极短路 ...

在这个电路上无论交流直流,只要断开T3,可控硅都会断开,这个电路已经用很多年了。我很奇怪他直流为什么能断。好像在这里直流没有断开的条件

网友C:
不可能的,只要可控硅上还有持续的电流通过,就不会自己关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的,只要可控硅上还有持续的电流通过,就不会自己关断的。

我也很纳闷,怎么想都想不通,但是如果用过零光耦,直流电是断不了的,但是这个电路的的确确是可以断的,我测试不止一两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很纳闷,怎么想都想不通,但是如果用过零光耦,直流电是断不了的,但是这个电路的的确确是可以断的, ...

确认一下,你的直流电,是否有接近0V的脉冲直流?负载是什么?

网友D:
电路不全,再详细点,插座那边接什么?和左边有没有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一下,你的直流电,是否有接近0V的脉冲直流?负载是什么?

负载是一个24V的LED灯,没有接近0V电压脉冲。但是用过零光耦代替T3的时候,双向可控硅是断不了的,但是在这里可以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