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load Memory报错

楼主(2017-10-09):
我用CCS Debug打算用JTAG烧写程序到C6657,操作Tool-Load Memory出现如图1,图2,finish后再点击运行,然后报错如图3。请问哪里出错了。

网友A:
是数据不能下载吗?

网友B:
这个地址定义的正确吗?

网友A:
jtag报错吗?

网友B:
cmd文件分配的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数据不能下载吗?

看图是不能的

楼主:
Jtag没报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d文件分配的有问题吗?

应该没有问题,之前的同事是这么写的

网友C:
dat文件是什么数据文件?

网友D:
正常不是CCS下载吗?

网友E:
仿真器烧写的有问题吗?

网友F:
校验有问题

网友C:
下载的数据格式有问题吗?

网友D:
怎么不通过spi BootLoader下载程序。

网友E:
应该是烧写的地址不正确。

网友F:
NORFlash是不需要加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烧写的地址不正确。

是的,问题是我GEL文件配置出错,路径错了

网友G:
下载的地址不正确吗

网友H:
是不是写保护了?

网友G:
后面为什么需要读取数据?

网友H:
以前没有这样烧写程序,都是使用直接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