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7-10-09):
我设计了一个过零比较器,用Multisim仿真都是正常的,但是实际搭电路的时候出现的波形就不对了,想问一下是为什么?电流源是电流互感器变过来的,设备正常运行时会在1-3A左右,所以0.5R上的电压会很低,导不同二极管,所以没有接二极管,想问一下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一定要接吗?应该怎么办?
下面是设计的电压过零比较器输出的方波,但是因为有二极管的开启电压得问题,所以电压和电流变化之后的方波会不同步,所以应该怎么解决?各位大师

网友A:
二极管并不是用来导通的,是用来限制电压的

网友B:
是比较器的在0处的问题把。你改成迟滞比较试试

网友C:
那个二极管是做保护用的,不妨碍你,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那个就是怕开路高压损坏器件,如果你的满度是5A,你可以调大0.5那个负载电阻,那个互感器推荐是最佳计量匹配值,你可以改,能达到良好识别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