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 HAL库 USART通信问题

楼主(2017-10-09):
各位好,最近调试基于HAL库的STM32L051 USART程序,用官方给的USARTDMA程序,USART发送给模块指令后经常只能接收到一个字节的数据,偶尔会接收外字节数据,DMA发送接收函数如下:
/**
  * @brief Send an amount of data in DMA mode
  * @param huart: uart handle
  * @param pData: pointer to data buffer
  * @param Size: amount of data to be sent
  * @retval HAL statu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Transmit_DMA(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
  uint32_t *tmp;

  if((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READY) || (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RX))
  {
    if((pData == NULL ) || (Size == 0))
    {
      return HAL_ERROR;
    }

    /* Process Locked */
    __HAL_LOCK(huart);

    huart->pTxBuffPtr = pData;
    huart->TxXferSize = Size;
    huart->TxXferCount = Size;

    huart->ErrorCode = HAL_UART_ERROR_NONE;
    /* Check if a receive process is ongoing or not */
    //if(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RX)
    {
    //  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_RX;
    }
   // else
    {
      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
    }

    /* Set the UART DMA transfert complete callback */
    huart->hdmatx->XferCpltCallback = UART_DMATransmitCplt;

    /* Set the UART DMA Half transfer complete callback */
    huart->hdmatx->XferHalfCpltCallback = UART_DMATxHalfCplt;

    /* Set the DMA error callback */
    huart->hdmatx->XferErrorCallback = UART_DMAError;

    /* Enable the UART transmit DMA Stream */
    tmp = (uint32_t*)&pData;
    HAL_DMA_Start_IT(huart->hdmatx, *(uint32_t*)tmp, (uint32_t)&huart->Instance->TDR, Size);

    /* Clear the TC flag in the SR register by writing 0 to it */
    __HAL_UART_CLEAR_FLAG(huart, UART_FLAG_TC);

    /* Enable the DMA transfer for transmit request by setting the DMAT bit
       in the UART CR3 register */
    huart->Instance->CR3 |= USART_CR3_DMAT;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uart);

    return HAL_OK;
  }
  else
  {
    return HAL_BUSY;
  }
}

/**
  * @brief Receive an amount of data in DMA mode
  * @param huart: uart handle
  * @param pData: pointer to data buffer
  * @param Size: amount of data to be received
  * @NOTE   When the UART parity is enabled (PCE = 1) the data received contain the parity bit.
  * @retval HAL statu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Receive_DMA(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
  uint32_t *tmp;

  if((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READY) || (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
  {
    if((pData == NULL ) || (Size == 0))
    {
      return HAL_ERROR;
    }

    /* Process Locked */
    __HAL_LOCK(huart);

    huart->pRxBuffPtr = pData;
    huart->RxXferSize = Size;

    huart->ErrorCode = HAL_UART_ERROR_NONE;
    /* Check if a transmit process is ongoing or not */
    if(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
    {
      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_RX;
    }
    else
    {
      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RX;
    }

    /* Set the UART DMA transfert complete callback */
    huart->hdmarx->XferCpltCallback = UART_DMAReceiveCplt;

    /* Set the UART DMA Half transfer complete callback */
    huart->hdmarx->XferHalfCpltCallback = UART_DMARxHalfCplt;

    /* Set the DMA error callback */
    huart->hdmarx->XferErrorCallback = UART_DMAError;

    /* Enable the DMA Stream */
    tmp = (uint32_t*)&pData;
    HAL_DMA_Start_IT(huart->hdmarx, (uint32_t)&huart->Instance->RDR, *(uint32_t*)tmp, Size);

    /* Enable the DMA transfer for the receiver request by setting the DMAR bit
       in the UART CR3 register */
     huart->Instance->CR3 |= USART_CR3_DMAR;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uart);

    return HAL_OK;
  }
  else
  {
    return HAL_BUSY;
  }
}

/**
  * @brief Pauses the DMA Transfer.
  * @param huart: UART handle
  * @retval None
  */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DMAPause(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 Process Locked */
  __HAL_LOCK(huart);

  if(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
  {
    /* Disable the UART DMA Tx request */
    huart->Instance->CR3 &= (uint32_t)(~USART_CR3_DMAT);
  }
  else if(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RX)
  {
    /* Disable the UART DMA Rx request */
    huart->Instance->CR3 &= (uint32_t)(~USART_CR3_DMAR);
  }
  else if(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_RX)
  {
    /* Disable the UART DMA Tx request */
    huart->Instance->CR3 &= (uint32_t)(~USART_CR3_DMAT);
    /* Disable the UART DMA Rx request */
    huart->Instance->CR3 &= (uint32_t)(~USART_CR3_DMAR);
  }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uart);

  return HAL_OK;
}
/**
  * @brief Send an amount of data in DMA mode
  * @param huart: uart handle
  * @param pData: pointer to data buffer
  * @param Size: amount of data to be sent
  * @retval HAL statu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Transmit_DMA(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
  uint32_t *tmp;

  if((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READY) || (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RX))
  {
    if((pData == NULL ) || (Size == 0))
    {
      return HAL_ERROR;
    }

    /* Process Locked */
    __HAL_LOCK(huart);

    huart->pTxBuffPtr = pData;
    huart->TxXferSize = Size;
    huart->TxXferCount = Size;

    huart->ErrorCode = HAL_UART_ERROR_NONE;
    /* Check if a receive process is ongoing or not */
    //if(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RX)
    {
    //  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_RX;
    }
   // else
    {
      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
    }

    /* Set the UART DMA transfert complete callback */
    huart->hdmatx->XferCpltCallback = UART_DMATransmitCplt;

    /* Set the UART DMA Half transfer complete callback */
    huart->hdmatx->XferHalfCpltCallback = UART_DMATxHalfCplt;

    /* Set the DMA error callback */
    huart->hdmatx->XferErrorCallback = UART_DMAError;

    /* Enable the UART transmit DMA Stream */
    tmp = (uint32_t*)&pData;
    HAL_DMA_Start_IT(huart->hdmatx, *(uint32_t*)tmp, (uint32_t)&huart->Instance->TDR, Size);

    /* Clear the TC flag in the SR register by writing 0 to it */
    __HAL_UART_CLEAR_FLAG(huart, UART_FLAG_TC);

    /* Enable the DMA transfer for transmit request by setting the DMAT bit
       in the UART CR3 register */
    huart->Instance->CR3 |= USART_CR3_DMAT;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uart);

    return HAL_OK;
  }
  else
  {
    return HAL_BUSY;
  }
}

/**
  * @brief Receive an amount of data in DMA mode
  * @param huart: uart handle
  * @param pData: pointer to data buffer
  * @param Size: amount of data to be received
  * @note   When the UART parity is enabled (PCE = 1) the data received contain the parity bit.
  * @retval HAL statu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Receive_DMA(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
  uint32_t *tmp;

  if((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READY) || (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
  {
    if((pData == NULL ) || (Size == 0))
    {
      return HAL_ERROR;
    }

    /* Process Locked */
    __HAL_LOCK(huart);

    huart->pRxBuffPtr = pData;
    huart->RxXferSize = Size;

    huart->ErrorCode = HAL_UART_ERROR_NONE;
    /* Check if a transmit process is ongoing or not */
    if(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
    {
      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_RX;
    }
    else
    {
      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RX;
    }

    /* Set the UART DMA transfert complete callback */
    huart->hdmarx->XferCpltCallback = UART_DMAReceiveCplt;

    /* Set the UART DMA Half transfer complete callback */
    huart->hdmarx->XferHalfCpltCallback = UART_DMARxHalfCplt;

    /* Set the DMA error callback */
    huart->hdmarx->XferErrorCallback = UART_DMAError;

    /* Enable the DMA Stream */
    tmp = (uint32_t*)&pData;
    HAL_DMA_Start_IT(huart->hdmarx, (uint32_t)&huart->Instance->RDR, *(uint32_t*)tmp, Size);

    /* Enable the DMA transfer for the receiver request by setting the DMAR bit
       in the UART CR3 register */
     huart->Instance->CR3 |= USART_CR3_DMAR;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uart);

    return HAL_OK;
  }
  else
  {
    return HAL_BUSY;
  }
}

/**
  * @brief Pauses the DMA Transfer.
  * @param huart: UART handle
  * @retval None
  */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DMAPause(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 Process Locked */
  __HAL_LOCK(huart);

  if(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
  {
    /* Disable the UART DMA Tx request */
    huart->Instance->CR3 &= (uint32_t)(~USART_CR3_DMAT);
  }
  else if(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RX)
  {
    /* Disable the UART DMA Rx request */
    huart->Instance->CR3 &= (uint32_t)(~USART_CR3_DMAR);
  }
  else if(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_RX)
  {
    /* Disable the UART DMA Tx request */
    huart->Instance->CR3 &= (uint32_t)(~USART_CR3_DMAT);
    /* Disable the UART DMA Rx request */
    huart->Instance->CR3 &= (uint32_t)(~USART_CR3_DMAR);
  }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uart);

  return HAL_OK;
}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接收到的数据

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A:
你改了HAL 库的代码吗?如果改了,请确保你100%知道你改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了HAL 库的代码吗?如果改了,请确保你100%知道你改的没有问题

库没有改,只改收发的数据

网友A:
用法不对  HAL_UART_Transmit_DMA这个函数你在使用之前要确保已经没有DMA传输了,否则调用了也不起作用,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READY拿这个判断下。

楼主: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Transmit_DMA(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和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Receive_DMA(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函数里面有HAL_UART_STATE_READY状态判断。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Receive_DMA(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
  uint32_t *tmp;

  if((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READY) || (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Transmit_DMA(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
  uint32_t *tmp;

  if((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READY) || (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