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阶RC等效电路充电稳定后电容的电压怎么算?

楼主(2017-10-09):
按照最终等效电路来看,充电后电容最终电压为什么不是电源电压?

网友A:
充电稳定后,电容两端电压是30欧和60欧两支电阻对电源电压分压。

网友B:
稳定后的电压,就是电容开路的电压。
电路分析,这些是基本知识。

楼主:
那么最终等效电路是等效什么呢?为何不能从最终等效电路来算电容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最终等效电路是等效什么呢?为何不能从最终等效电路来算电容的电压? ...

最终等效电路的电源电压,就是实际电路电容开路时两端电压。

楼主:
哦,明白了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