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STC15W404AS 控制DS18B20在三位数码管显示温度,一直显示59C 求助

楼主(2017-10-10):
我没插DS18B20 也显示59C,反正通电就是这个度数,然后插上传感器时,有的时候度数闪一下,这是什么情况?是我时序不对么?

程序如下:

void Init_Ds18b20(void)     //DS18B20???send reset and initialization command
  {

  DQ = 1;                     //DQ??,??????

                _nop_();

  DQ = 0;                    //???????
                Delayus(662); // 530us
                //        _nop_();
  DQ = 1;
                        Delayus(91);   //73us

                 Delayus(580);//   464us

DQ = 1;

  }
        void DS18B20_wri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 = 8; i > 0; i--)
     {
         DQ = 0;
                _nop_();
         DQ = dat & 0x01;

                Delayus(91);  //73us

         DQ = 1;
         dat >>= 1;

     }
}
uchar DS18B20_data()
{
    uchar i=0,dat=0;
    for (i = 8; i > 0; i--)
    {

      DQ = 0; // ?????
                 dat >>= 1;
   //   dat >>= 1;
      DQ = 1; // ?????
        _nop_();        _nop_();        _nop_();
      if(DQ)
                        {
        dat |= 0x80;

                        }

                        Delayus(75);//60us
    }

    return dat;
}
uint read_temperature()
{
    uchar a=0,b=0;

    float tt = 0;

    Init_Ds18b20();
    DS18B20_write(0xcc); //??????????
    DS18B20_write(0x44); //??????
  //        Delayms(100);
   Init_Ds18b20();
    DS18B20_write(0xcc); //??????????
    DS18B20_write(0xbe); //???????
    a = DS18B20_data(); //??8?
    b = DS18B20_data();  //??8?

    wendu=b;
    wendu<<=8;     //8
    wendu=wendu|a;
    tt=wendu*0.0625;
    wendu= tt*10+0.5; //??10????????
    return wendu;

}

求助 各位大佬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觉还是DS18B20 的驱动有问题,建议观察一下时序

网友B:
应该仿真试一下,读DS18B20是多少,显示是多少,没有仿真器串口输出也可以。

网友C: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18B20的数据波形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仿真试一下,读DS18B20是多少,显示是多少,没有仿真器串口输出也可以。 ...

我没插传感器 也显示59,插上也是,,用串口读取这个温度函数,全是FE,这是啥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插传感器 也显示59,插上也是,,用串口读取这个温度函数,全是FE,这是啥情况 ...

“用串口读取这个温度函数”,串口怎么读?不明白。

网友D:
楼主这样问问题,没有谁能真正帮上你。

你要习惯自己排查定位问题。要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细分成几个简单的,容易测试的问题。

数码显示驱动、DS18B20驱动、这2块对接部分。

网友E:
你先弄好显示一块,把读取程序最后变量改成ff,看看显示什么,能正常显示了再调18b20,注意你的延时程序,因为18b20对时序要求严格,还有就是你用的是1T的时钟,这个是仿真不出来的,你只能看汇编或者直接套用下载软件里的延时程序,那样应该好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