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功耗在120mA左右设备在野外长期使用太阳能问题?

楼主(2017-10-10):
设备功耗在120mA左右,长期供电,没有交流电。
请问这个功耗大约需要多大安时的蓄电池,蓄电池和太阳能充电板什么比例,比如10Ah配多少W的太阳能板。。
谢谢

网友A:
比如按照24小时无太阳下,需要120*24=2880mAH的能量,留三天余量,也不到1AH,所以蓄电池用1AH以上即可,看成本预算。
而太阳能板输出功率,要从预计多长时间充满电池来选择,比如对于4.2V的锂电池,1AH容量,如果要2小时充满,那就可以预留1A的充电电流,或者预留5W充电功率,从太阳能板输出电压到充电,在考虑转换效率,一般能做到85%~95%吧,6W就差不多了。

网友B:
一般按照三天或者一周的无太阳天气计算,看你的应用环境

网友C:
最近在测试太阳能电池充电,两块30W12V的电池板串联后通过普通的太阳能充电控制器给标称25.9V的锂电池充电,昨天晴天无云,测到的最大充电电流约1.4A,也就是最大的充电功率约37W,供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按照24小时无太阳下,需要120*24=2880mAH的能量,留三天余量,也不到1AH,所以蓄电池用1AH以上即可,看 ...

120*24=2880mAH 不是已经2.88Ah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在测试太阳能电池充电,两块30W12V的电池板串联后通过普通的太阳能充电控制器给标称25.9V的锂电池充电 ...

使用的是碱性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碱性电池

碱性电池不能充电呀